ccs宏定义与调用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void PolyphaseMono(short *pcm, int *vbuf, const int *coefBase);
void PolyphaseStereo(short *pcm, int *vbuf, const int *coefBase);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if (defined _WIN32 && !defined _WIN32_WCE) || (defined __WINS__ && defined _SYMBIAN) || defined(_OPENWAVE_SIMULATOR) || defined(WINCE_EMULATOR) /* Symbian emulator for Ix86 */

#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035 )        /* complains about inline asm not returning a value */

static __inline int MULSHIFT32(int x, int y)
{
__asm {
mov         eax, x
imul        y
mov         eax, edx
}
}

static __inline int FASTABS(int x)
{
int sign;

sign = x >> (sizeof(int) * 8 - 1);
x ^= sign;
x -= sign;

return x;
}

static __inline int CLZ(int x)
{
int numZeros;

if (!x)
return (sizeof(int) * 8);

numZeros = 0;
while (!(x & 0x80000000)) {
numZeros++;
x <<= 1;
}

return numZeros;
}

/* MADD64, SHL64, SAR64:
* write in assembly to avoid dependency on run-time lib for 64-bit shifts, muls
* (sometimes compiler thunks to function calls instead of code generating)
* required for Symbian emulator
*/
#ifdef __CW32__
typedef long long Word64;
#else
typedef __int64 Word64;
#endif

static __inline Word64 MADD64(Word64 sum, int x, int y)
{
unsigned int sumLo = ((unsigned int *)&sum)[0];
int sumHi = ((int *)&sum)[1];

__asm {
mov         eax, x
imul        y
add         eax, sumLo
adc         edx, sumHi
}

/* equivalent to return (sum + ((__int64)x * y)); */
}

static __inline Word64 SHL64(Word64 x, int n)
{
unsigned int xLo = ((unsigned int *)&x)[0];
int xHi = ((int *)&x)[1];
unsigned char nb = (unsigned char)n;

if (n < 32) {
__asm {
mov         edx, xHi
mov         eax, xLo
mov         cl, nb
shld edx, eax, cl
shl eax, cl
}
} else if (n < 64) {
/* shl masks cl to 0x1f */
__asm {
mov         edx, xLo
mov         cl, nb
xor eax, eax
shl edx, cl
}
} else {
__asm {
xor         edx, edx
xor         eax, eax
}
}
}

static __inline Word64 SAR64(Word64 x, int n)
{
unsigned int xLo = ((unsigned int *)&x)[0];
int xHi = ((int *)&x)[1];
unsigned char nb = (unsigned char)n;

if (n < 32) {
__asm {
mov         edx, xHi
mov         eax, xLo
mov         cl, nb
shrd        eax, edx, cl
sar         edx, cl
}
} else if (n < 64) {
/* sar masks cl to 0x1f */
__asm {
mov         edx, xHi
mov         eax, xHi
mov         cl, nb
sar         edx, 31
sar         eax, cl
}
} else {
__asm {
sar         xHi, 31
mov         eax, xHi
mov         edx, xHi
}
}
}

#elif (defined _WIN32) && (defined _WIN32_WCE)

/* use asm function for now (EVC++ 3.0 does horrible job compiling __int64 version) */
#define MULSHIFT32        xmp3_MULSHIFT32
int MULSHIFT32(int x, int y);

static __inline int FASTABS(int x)
{
int sign;

sign = x >> (sizeof(int) * 8 - 1);
x ^= sign;
x -= sign;

return x;
}

static __inline int CLZ(int x)
{
int numZeros;

if (!x)
return (sizeof(int) * 8);

numZeros = 0;
while (!(x & 0x80000000)) {
numZeros++;
x <<= 1;
}

return numZeros;
}

#elif defined ARM_ADS

static __inline int MULSHIFT32(int x, int y)
{

int zlow;
__asm {
smull zlow,y,x,y
}

return y;
}

static __inline int FASTABS(int x)
{
int t=0; /*Really is not necessary to initialiaze only to avoid warning*/

__asm {
eor        t, x, x, asr #31 // T:=X XOR (X>>31)
sub        t, t, x, asr #31 // T:=T-(X>>31)
}

return t;
}

static __inline int CLZ(int x)
{
int numZeros;

if (!x)
return (sizeof(int) * 8);

numZeros = 0;
while (!(x & 0x80000000)) {
numZeros++;
x <<= 1;
}

return numZeros;
}

#elif defined(__GNUC__) && defined(ARM)

typedef long long Word64;

#define MULSHIFT32        xmp3_MULSHIFT32
extern int MULSHIFT32(int x, int y);

#define FASTABS        xmp3_FASTABS
int FASTABS(int x);

static __inline int CLZ(int x)
{
int numZeros;

if (!x)
return (sizeof(int) * 8);

numZeros = 0;
while (!(x & 0x80000000)) {
numZeros++;
x <<= 1;
}

return numZeros;
}

#else

#error Unsupported platform in assembly.h

#endif        /* platforms */

#endif /* _ASSEMBLY_H */

如上在一个头文件里面这样定义了,在.c文件里调用的时候就提示(.c文件里包含了这些头文件)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unresolved symbol FASTABS, first referenced in ./stproc.obj        mp3_6         C/C++ Problem
unresolved symbol MULSHIFT32, first referenced in ./stproc.obj        mp3_6         C/C++ Problem
unresolved symbol PolyphaseMono, first referenced in ./subband.obj        mp3_6         C/C++ Problem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楼主帖了那么多,等有时间了再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帖了那么多,等有时间了再看吧。

其实也不多,就是关于这3个函数的条件编译,,我调用这3个函数时就报错说unresolved symbol

网友:
1、 FASTABS, 已经在stproc.c中定义了,其它文件不要再重复定义
2、 MULSHIFT32也是这样
3、PolyphaseMono, 已经在subband.C中定义了

网友:
应该是在多个地方定义了同一个变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