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控制nrf905收发问题

楼主:
本人是刚学msp430149的新人,用买的学习版的光盘里的示例程序来控制nrf905收发。现在出现了三个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各位能帮忙解答下,万分感谢各位。我现在具体的问题是运行程序后,用频谱仪看不到调制好的波形,(有可能是探笔好像有最高探测频率,没有340Mhz,但也有可能没影响)但是SCK和MOSI、MISO引脚有方波,但是只出现一秒,就没了,过了半分钟或重新摆置探笔,就会又出现,而且发送程序里发送寄存器是有数据的,DATABUF里数值也是按照程序正常移动变化。SPI口不知道有没有正常工作。没试过运行相关的程序。接收程序的接受缓存器没有应该接受的数据,全是零。而且出现在while (CheckDR()==0)里出不来。不知道是不是没接受到还是像以前前辈的一个帖子(在下面)里说的那样需要再加个5V的电压。还是根本没有发送出去导致接受不到了。
在以前的帖子里看到:

void RxPacket(unsigned char *RxBuf)
{

        while (CheckDR()==0);
        char i;
        TRX_CE_0;
        CSN_0;
使用了一个子函数。这时return 0;虽然可以在while (CheckDR()==0);处等待了,但是一直检测不到return 1;不知道是数据没接收到,还是没发送出来。从头再来!调试发送数据。直接将断点打在发送完成,测量DR状态, DR为高电平说明数据发送完成,0K!
再看接收数据,总是在CheckDR(void)函数出不来,很怀疑。因为DR是nRF905接收到有效数据后给MCU的,MCU检测DR = 1后开始通过SPI口把数据移到寄存器内。所以,问题锁定到P2IN&0x40脚。索性不管它,将5v电源和仿真器一起给处理器供电,(之前是为了调试只用仿真器供电的)奇迹出现了,竟然单步执行可以顺利通过。OK!

这段话,我有现在有三个问题:1、我无法同时将5V电源和仿真器一起给处理器供电,如果一起加的话,就出现can't find the device这之类的错误

问题2、First:测试nRF905模块是否正常工作

       对于发射机  进入发射状态31脚1.5V   23脚1.2V   19脚1.8V
       对于接收机  进入接收状态31脚1.2V   23脚1.2V   19脚0V

这个管脚指的是msp430的管脚么?还是无线模块的管脚?无线模块没有32或者23管脚

问题3、之前说过检查SCLK MOSI和MIS0引脚有没有方波。。我用频谱仪看了(由于没有示波器),对于发射机,它们三个管脚是有方波的,但是出现一会就没了,大概一秒,然后过个大概半分钟或者重新摆放探头笔,又会出现方波。DR引脚用交流电压表测试大概是200mv。对于接收机,AM、MISO、CD、DR、MOSI、SCK没有任何波形或电压

file:///C:\Users\lenovo\Documents\Tencent Files\867666368\Image\C2C\[%N_2M5}LCBY0$}[IZIMI4I.png

有两个板子,每个板子都有nrf905,不用实现双工或半双工问题

有两个板子,每个板子都有nrf905,不用实现双工或半双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