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拆光驱加装ssd

楼主:
笔记本用了快四年了,打开一些大型软件像AD13,CCS等都明显感觉到卡顿了,看最近ssd的价格有所下降,所以忍不住就入手一块了,最终选择了ARC100,感觉性价比确实不错

关于SSD装哪,一般有两种方案,安装在原硬盘仓或者光驱位,查了下笔记本接口,光驱和硬盘都是STAT的,没有区别,再者SSD更抗震,所以决定装在光驱。

(某宝选的光驱位硬盘盒,不得不吐槽下,快递走了6天!!!6天!!!)

华硕的本子拆光驱很方便,直接将键盘卡扣拨开,就能看到光驱的螺丝了,拆了那么多电脑,还是这种设计方便,大部分拆键盘都得把上面一周撬起。

光驱盒硬盘盒对比:

整个过程最麻烦的就是拆原光驱的挡板了,为了保证不影响外观,还是把原装的拆下比较好看,光驱挡板基本都差不多,采用四个卡扣:(ps:这东西比较脆弱)
首先将光驱弹出,找一个细一点的东西,比牙签细点就ok了

光驱位的四个卡扣:

然后将光驱装进光驱盒,ssd装进光驱硬盘盒,就搞定了

楼下上测速图

网友:
进系统,可以识别,两块硬盘,没问题

然后就是常规的安装系统什么的了,开机明显提升,由于刚装的系统,还不太稳定

(不得不承认,硬盘得分猛升啊)

网友A:
又唤起我想装一块SSD的想法
恍惚的记起当年没换的原因
1、价格
2、SSD的读写次数是有限的,用一阵就不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唤起我想装一块SSD的想法
恍惚的记起当年没换的原因
1、价格
2、SSD的读写次数是有限的,用一阵就不行啦

最近的价格很给力啊,至于读写次数,确实没法和机械硬盘比啊

网友B:
固态硬盘的话,开机会很快。而且电脑运行起来没什么声音。

网友C:
楼主系统用的是win7吧,win8的现在开机一般都是十几秒而已。不过关机的时候它并不是真正的关机,而是进入了什么高级睡眠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的话,开机会很快。而且电脑运行起来没什么声音。

现在是两块,主要是反应和以前比快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系统用的是win7吧,win8的现在开机一般都是十几秒而已。不过关机的时候它并不是真正的关机,而是进入了什么高级睡眠状态

win 8用了一段时间换回来了,兼容性太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两块,主要是反应和以前比快的多了

恩,这个当然了。你两块固态硬盘一起用?怎么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恩,这个当然了。你两块固态硬盘一起用?怎么接的

哪买的起两块固态啊,一个原来的机械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哪买的起两块固态啊,一个原来的机械盘啊

哦,两个可以同时使用?还是你只用了固态的这个。

网友:
这个浦科特的ssd外壳略沉。俺的光驱也换成了硬盘不过是磁盘,主要是存储不够了,没想用来提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又唤起我想装一块SSD的想法
恍惚的记起当年没换的原因
1、价格
2、SSD的读写次数是有限的,用一阵就不行啦

价格确实比磁盘贵不少,不过现在降价不少128G的东芝京东卖300多,至于擦写次数完全不用担心,随随便便一家的ssd都能质保三年,按每天20G写入量

nmg

网友F:
LZ 是兼职装机的吧   挺有创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两个可以同时使用?还是你只用了固态的这个。

可以啊,一个跑系统和软件,一个来存储,本来两个都有系统的,想着浪费空间,干掉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格确实比磁盘贵不少,不过现在降价不少128G的东芝京东卖300多,至于擦写次数完全不用担心,随随便便一家的ssd都能质保三年,按每天20G写入量

京东前几天活动,金泰克的256G才400多,看论坛好多人入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 是兼职装机的吧   挺有创意

那个属于折腾一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格确实比磁盘贵不少,不过现在降价不少128G的东芝京东卖300多,至于擦写次数完全不用担心,随随便便一家的ssd都能质保三年,按每天20G写入量

确实是便宜不少啊,记得之前好像容量没这么大的,就够带个系统的,也要800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一个跑系统和软件,一个来存储,本来两个都有系统的,想着浪费空间,干掉了一个

我知道了,你那个机械的,就拿它来当移动硬盘使用了。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了,你那个机械的,就拿它来当移动硬盘使用了。O(∩_∩)O哈哈~

没有,直接在本子上啊,当ssd的仓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