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75的使用

楼主(2015-06-15):
uc3875的使用
请问各位大神,要使UC3875输出4路固定占空比带死区不要求移相的pwm波应该怎么接呀,尝试各种方法就是没输出啊,求指点啊!

网友A:
要仔细阅读uc3875资料
死区时间是在7脚DELAY SET C/D和,15脚DELAY SETA/B输出延迟控制,俩脚与信号地之间并接不 同的电阻和电容,设置不同的死区时间。
PDF应该有介绍的,就是说死区时间由UC3875的7脚、15脚外接电阻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