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输入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的极性

楼主:
输入偏置电流Ib=((I+)+(I-))/2,失调电流Ios=|(I+)-(I-)|。这里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电流极性怎么判断。这里的是代数和还是矢量和。比如偏置电流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都是从外部流入输入端的,那么计算偏置电流时,这两个数值是直接代数和吗,还是I+和I-的方向是不同的,他们得用矢量和才行。失调电流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1、电流不是矢量。
2、通常运放输入偏置电流标注的是绝对值,并不区分流入芯片还是流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流不是矢量。
2、通常运放输入偏置电流标注的是绝对值,并不区分流入芯片还是流出芯片。

学习了,谢谢,顺便帮LZ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