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过电压问题

楼主:
如果距离变压器比较近,整个线路负载比较大,突然区域性的断电,用电器会不会引起操作过电压,我们的电路板在整个区域断电后,重新上电后外接的485芯片全部烧掉了,也不知道是断电时烧掉的,还是上电时烧掉的。

网友:
你的485和外部电源没有隔离吗?

网友:
没有隔离,板子定型了,不是我做的。

网友A:
这种情况必须隔离,否则难保啥时候出事。重荷电网在断电后重新上线容易有瞬态过压,但这不是用电器造成的,而是负载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必须隔离,否则难保啥时候出事。重荷电网在断电后重新上线容易有瞬态过压,但这不是用电器造成的, ...

chunyang老师,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那麻烦您问下,这种重荷电网引起的瞬态电压的发生原理和防治方法,我在进线的地方加入过压保护器能有效的防止这种情况吗?谢谢chunyang老师。

网友:
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是:a、通过带隔离的DC-DC将系统电源和RS-485收发器的电源隔离b、通过光耦将信号隔离,减小共模电压的影响。

实际应用中,RS-485总线上经常会遇到雷击、静电、电源波动等情况,一般在切换大功率感性负载如电机、变压器、继电器等或闪电过程中都会产生幅度很高的瞬态干扰,如果不加以适当防护可能会引起通信接口器件的损坏。

网友:
不知,楼主最后搞定了吗?期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