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付报酬求程序

楼主:
各位大神、各位好心人;
      走过路过都来看看,帮帮忙。本人现在急需一个由51单片机控制运算的3x3矩阵相乘的运算和将结果以矩阵形式显示在PG12864F液晶显示屏上的程序,(注:要计算矩阵的公式为a=b*v*n  其中b为一个3x3矩阵,v为一个3x3矩阵,vb的转置矩阵,要将a的结果以矩阵方式显示在12864上,变量要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
本人昨晚熬了半夜也没能写出来,反倒弄得自己吃不下,睡不着,所以特来求个各位帮帮忙帮我写一个这样的程序,本人将感激不尽

这是我的单片机接线图也麻烦各位顺便看看,帮忙改正一下

网友:
作学一个学生,基本上就是拿50块或100块钱话费来砸老家伙。
人家看不中的,如果你愿意一步一步地学习,倒是有很多热心人愿意帮助你,而且不会要你一分钱。

网友A:
这有什么难的。矩阵算法学过吧?用c代码写出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难的。矩阵算法学过吧?用c代码写出来就好

我还有其他急事要做。只能顾一头。且明天就要汇报,时间来不及了

网友:
n又是什么
用矩阵的形式显示出来就是类似于

1   3  5
5   4  3
12 4  5

么?
看起来不是太大问题,所以你具体遇到啥?
另外小数点精确到7位,12864是否够显示?

即使不考虑空格,3×3矩阵 即使一位整数,那就是9位,总共27位,算你8点。
12864 16×8(8*8)
也不够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n又是什么
用矩阵的形式显示出来就是类似于

1   3  5
5   4  3
12 4  5

么?
看起来不是太大问题,所以你具体遇到啥?
另外小数点精确到7位,12864是否够显示?

即使不考虑空格,3×3矩阵 即使一位整数,那就是9位,总共27位,算你8点。
12864 16×8(8*8)
也不够吧兄弟。

矩阵显示形式跟你说的一样,n只是我的一个表示字符而已没有特别的含义。那你能不能用一款合适的显示器帮我写个程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难的。矩阵算法学过吧?用c代码写出来就好

你能帮我写个程序吗?我愿付一定的报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矩阵显示形式跟你说的一样,n只是我的一个表示字符而已没有特别的含义。那你能不能用一款合适的显示器帮我写个程序呢

这个只是个尺寸问题。
具体就是估算你到底要显示多长的数字,然后选尺寸。
320×240啥的肯定是够了就是怕太大了,你用不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能帮我写个程序吗?我愿付一定的报酬

对啊,也没什么特别的算法——或者说你别指望有。
要么就是去网上,比如github找找现成代码。
要么就用最蠢也是最直接的办法算出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手都能算写成代码只是个翻译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也没什么特别的算法——或者说你别指望有。
要么就是去网上,比如github找找现成代码。
要么就用最蠢也是最直接的办法算出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手都能算写成代码只是个翻译而已。

能帮我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个尺寸问题。
具体就是估算你到底要显示多长的数字,然后选尺寸。
320×240啥的肯定是够了就是怕太大了,你用不着。

大小都无所谓。只要能显示计算结果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能帮我写个程序吗?我愿付一定的报酬

我代别人写代码的报酬你付不起的。

网友A:
你应该是学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学生吧?

是的

网友D:
是哪个老师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代别人写代码的报酬你付不起的。

哥们 兄弟处在水深火热当中,你就搭把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哪个老师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的

我要处理的数据差不多是那个位数

网友E:
这玩意,不就是用程序翻译计算过程嘛,线性代数没学?
另外,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12864液晶够呛显示得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不就是用程序翻译计算过程嘛,线性代数没学?
另外,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12864液晶够呛显示得开.....

我单片机编程编的太少,不怎么会。12864不行那就换个大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单片机编程编的太少,不怎么会。12864不行那就换个大点的

报酬说出来会不会吓到你呢

网友:
强者为尊,弱者,死无葬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