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弟最近在做笔记本电脑的无线供电,求指导EMI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一直在做笔记本无线供电器,10cm条件下功率已够,发热量也不是很大。现在打算把接收线圈放在笔记本里面,发射线圈放在笔记本电脑正下方,但是放在笔记本下面时电磁干扰(主要是磁场干扰)太严重!!!电脑根本就开不了机,另外我发射端使用的是变压器供电,那么还需要EMI滤波处理吗?求解决办法或相关指导,谢谢!!!

网友:
本人QQ:1145884338

网友:
这样肯定开不了机吧,

看图,这样保你没问题,只是功率会损一点

网友:
笔记本的CPU是高密度器件,无线供电是高电磁场,

一般EMI主要有两个意思,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采用电路形式可以地消除前者。至于后者,可在无线发射线圈的下方,增加隔离层和防护层,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电磁波的对外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