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
刚刚逛贴吧,看到有人@625895293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349-11-1.html这里跟帖问阻抗匹配的问题。我想了想,来简单介绍下,也算自己疏导下思路。
在说到阻抗匹配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先解释下在电路中信号反射的基本概念。如图1:

打个比喻,就像水流,水从高往低流,这过程中可能碰到沙子,可能碰到大石块,当碰到沙子水直接往前冲,当碰到大石块,激起水花很大,这里水就是信号,碰到的大石块小沙子等都是不同的阻抗,反射就是激起的水花。

而阻抗匹配,就是为了减少这种反射现象,要调整水的力量和河道中石头的力量,要让水流过的道路通畅,不出现这种水花四溅的现象。于是有这个阻抗匹配理论:

大概大概么。。我觉得就是这么理解的。。。不太专业,大牛们可以来做个详细的更专业化的介绍~~

网友A:
刚才看了您的PCB,如图,这就算是阻抗匹配吗?阻抗匹配还用计算吗?这一段应该是差分走的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您的PCB,如图,这就算是阻抗匹配吗?阻抗匹配还用计算吗?这一段应该是差分走的线吧?

说实话,这不算。很惭愧,因为其实我在绘制PCB的时候是没太去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的,这里是单纯的补了泪滴的效果。我是在做总结的时候提到了要注意阻抗匹配这一点。这一段是走的差分线,可以设置差分对规则进行走线。阻抗匹配是可以计算的,一般常用软件SI9000软件进行计算。阻抗主要受互连线类型,铜厚,介质常数,线宽等几个因素,用软件计算下自己进行调整下。

网友:
阻抗匹配?看了楼主的帖子后突然意识到我也不会啊,得向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您的PCB,如图,这就算是阻抗匹配吗?阻抗匹配还用计算吗?这一段应该是差分走的线吧?

对于这种短线,基本上不会存在阻抗匹配的问题,除非信号频率实在太高。

网友:
想顺便问个问题,阻抗不匹配影响到信号的上升时间这个导致的比较严重的情况就是信号紊乱,是这么简单吗?有什么软件可以直接仿真我们的整个电路板的阻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