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68使用JTAG下载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
用JLINk进行下载,出现问题,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可能的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建议先检查时各接插件的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检查时各接插件的接触是否良好

都检查过了,供电也没有问题,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1 .  先看下硬件的连接有没有问题; 2. 再看下你的JTAG仿真器的设置,有个在配置中有相关的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