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制 自动小车

楼主:
会使用51单片机

驱动用什么芯片

前进转弯用什么控制

希望给我个提示

网友:
驱动用L298,驱动直流电机。转弯可以用舵机控制,也可以用左右单独的电机控制。

网友:
驱动可以用74hc244+mos  很多种方案的,看你需求 转向用舵机

网友:
同意二楼的,用L298比较简单,适合新手使用,转向用舵机比较简单,这种小车地盘比较多,或者用四驱的地盘(模型一般是后轮两驱),用左右两个电机控制。

网友:
驱动用L298,单片机都可以用简单的89c52,避障可以选用红外或者超声波检测,比较容易的是左右轮加万向轮,这样左右转向就控制轮的转动,向左转就右轮动左轮停,这些都可以程序控制的,你也可以加上蓝牙模块控制

网友:
网上有很多用51做小车的案例,可以直接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