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29与GPS通信重启问题

楼主:
在实验室做了一个产品,GPS与f5529进行通信,同时5529将接收到的GPS数据发送给GPRS,但是在与GPS通信的时候,f5529总是不间断的重启,不知道是为何缘故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能否指点小弟一二。。。。。

网友:
1、看看程序里有没有可能堆栈越界的情况
2、用示波器观察mcu的电源引脚和复位引脚,看有没有电压降低的情况或者其他异常变化

网友:
也许中断嵌套没处理好

网友:
提醒一下,关狗没有?别是这个弱智错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