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packaged incorrectly with parts of another type in the

楼主:
orcad软件。画原理图。有一个元件画成了多个部分。生成网表,出现错误。Part U41F of type RT5350SF is packaged incorrectly with parts of another type in the U41 package. 分析元件,初步检查,没有发现错误。上网查,有出现类似情况。但没有找到答案。折腾半天,终于回去了,第二天。再打开原理图。没怎么搞。搜了一下元件,竟然发现。能搜到两个元件。靠。把其中一个序号改了。再生成网表,这个序号的错误就不再出现,又改了几下,网表生成了,靠。这么低级的错误。哎。有的元件,被我改过序号。和之前的重复了。就是这个操作啊。

网友:
这个提示还不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找一下U41应该就能找出问题了,这也是一种经验积累了

网友:
被英文吓住了

网友:
需要更正一下,把序号改了。虽然可以生成网表,但pads导入后,本应该是一个BGA ,却出现多个,因为序号不一样。被认为是多个器件了。序号就要是一样的。又分析了一下,终于发现,元件的各部分中,有一个部分的路径是不正确的。由于一些操作。该路径已经不存在了。元件其他部分路径都对。把此部分,删了,再放置一次。路径对了。这次pads导入网表,终于对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