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P通信中CAN终端电阻问题

楼主:
大家好,昨天在测试CCP通信过程中,外接设备加了120欧姆终端电阻情况下,有些能与ECU通信有些不能,后来把不能正常通信的设备的终端电阻去掉,然后就能正常通信了,是不是CCP通信不需要终端电阻啊?而且为什么有些能通信有些不能通信呢?具体原因有了解的大神吗?非常感谢~

网友A:
120欧姆终端电阻只能加在总线的两头,不能每个设备都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0欧姆终端电阻只能加在总线的两头,不能每个设备都加的。

我只跟ECU相连,不是两头都要加才行吗?你有博世ECU的位速率设置文档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跟ECU相连,不是两头都要加才行吗?你有博世ECU的位速率设置文档吗?非常感谢

不好意思,没有你要的文档。
不过,也有可能是这个ECU里面已经集成了端接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你要的文档。
不过,也有可能是这个ECU里面已经集成了端接电阻了。

我总觉得是位速率设置不对的问题,但没有相应的文档去设置,当然也没有专用工具来测试传输线上信号是否有反射,反正示波器我看不出……

网友C:
不能正常通信的设备的终端电阻去掉,然后就能正常通信了,能通信的设备,去掉电阻也是正常的吧。那就可以在外接设备,和ECU端,都换成200欧的电阻试一下。总线两端,各一个2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正常通信的设备的终端电阻去掉,然后就能正常通信了,能通信的设备,去掉电阻也是正常的吧。那就可以在 ...

好的   我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沙发是正解,一般总线两头加电阻120欧姆,设备上面正常不加

如果设备上加了,总线上就得相依的减少

正常ECU电路上都是把电路做成,电阻可装可卸,这样灵活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欧姆终端电阻只能加在总线的两头,不能每个设备都加的。

楼主求指点,现在我方有一第三方设备支持CCP协议通讯,可否与我方PLC的CANlink或CANopen或RS232等进行通讯,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转换连接也行,只要能通讯上就行,职场菜鸟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