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元件尺寸来画PCB封装,自己画封装是否要添加3D

楼主:
如例:

我画个1.2mm*2mm 的框图,再画0.2*0.4 的引脚,根据引脚间距摆放 就行了么,还需要些什么步骤,我画出来的图这样 怎么感觉不对啊

网友A:
就这样,原点设在Pin1或中心就可以了;话说你那粉红色的框不是在keepoutlayer层吧,应该在topoverlay层。

网友B:
AD9 里面有个封装向导的,按照那个来就可以了!如下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原点设在Pin1或中心就可以了;话说你那粉红色的框不是在keepoutlayer层吧,应该在topoverlay层。

那我这样把原点设置在粉色框的顶点这样行么,粉色框是mechanical 有什么区别么 ,另外框线的宽度有要求么 我设置的0.05 引脚穿过框的距离有要求么。我看有的引脚穿过了粉色框 有的却没有

网友A:
可以放那,把原点放Pin1或中心有利于画PCB放元件时精确对齐;那个框是芯片在PCB板上形状、大小的表示,放在mechanical层,打样板显示不出来,在topoverlay才能显示,哦对了,靠近在Pin1的框内画个小圆圈表示一下芯片方向,或者在顶框放个凹槽。想要在板子上显示的文字、图形都要放在topoverlay(顶层),bottomoverlay(底层)。
线宽和穿过框的距离随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那,把原点放Pin1或中心有利于画PCB放元件时精确对齐;那个框是芯片在PCB板上形状、大小的表示,放在 ...

那最终结果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呢,PCB封装是不是已经完成 3D是不是可以不用添加

网友D:
像这种,比较傻瓜是的画法是利用IPC封装向导,直接往里面填入数值就好了。
像这种一个尺寸上面有一个较大的数字,有一个较小的数字。我通常都是取个平均值上去。

我如果来操作我的步骤是:
1. 画丝印的大小;
2. 确定焊盘的大小及位置(位置的确定,可以利用坐标的方法)
3. 观看3d效果;
4. Ctrl+M查看各个尺寸的大小,(有必要的话,更改栅格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9 里面有个封装向导的,按照那个来就可以了!如下图所示:

正解,这个向导很方便的可以建立封装,只需要根据图示在datasheet上面找到相应的尺寸填进去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比较傻瓜是的画法是利用IPC封装向导,直接往里面填入数值就好了。
像这种一个尺寸上面有一个较大 ...

PCB封装向导里有太多的尺寸数据要填写 有些不知道怎么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CB封装向导里有太多的尺寸数据要填写 有些不知道怎么填

咱真要“傻瓜”的去画...,这样自己画不学到的更多,理解的更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最终结果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呢,PCB封装是不是已经完成 3D是不是可以不用添加

小圆圈也在topoverlay层呀,3D可以不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圆圈也在topoverlay层呀,3D可以不加的。

我也觉得应该先学会自己画,但是如果用向导来画刚刚那个元件,为什么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引脚的距离是0.35×0.45mm不是超过了最大值0.3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真要“傻瓜”的去画...,这样自己画不学到的更多,理解的更多。

呵呵,layout的本质不是让你画用你的方法画封装,如果案子急的话,请问你哪来时间去这样画。这种标准元件就用IPC封装向导就好了。非标准的,才自己来画哦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画封装完之后,给它加一个Mechanical13层,画好器件物理边界,然后Tools——>Manage 3D Bodies for Current Component...然后选择你刚画的那个Mechanical13层的边界,规定起始高度和总体高度,颜色,以及层,默认是Mechanical1层,你改到Mechanical13层即可,我猜如果你不改,他会不会给你裁出一个坑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画封装完之后,给它加一个Mechanical13层,画好器件物理边界,然后Tools——>Manage 3D Bodies ...

不错

网友:
不用3D,尺寸能对应上就可以。这个封装的焊接一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