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在自己的板子上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各位大神,我最近做一个项目,遇到了问题

同样的程序在TI的开发板上可以正常运行,烧写到自己的板子上就不能正常运行,不加NWP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加上NWP的程序就不能运行,具体表现是在NWP初始化的时候,程序好像是会卡死,之后的串口输出也没有输出,jtag调试时点暂停出现以下信息:

有遇到过一样问题的吗~?请不吝赐教~谢谢谢谢~

网友:
有时暂停调试还会出现这个提示

这个函数是TI提供的,纯汇编,是不是编译器不识别?

网友:
你把整个工程clean之后再build。
NWP的描述太简洁,猜都猜不出来什么样子。

网友:
谢谢版主~
clean之后也还是不行

我今天试着下载了TI官方SDK 1.1.0中的file_download历程,先clean然后build,通过uniflash下载到自己的板子上,format->service pack programming->program,service pack版本是servicepack_1.0.0.10.0,下载之后执行,只打印了DisplayBanner(APP_NAME),ConfigureSimpleLinkToDefaultState()函数没有打印输出,像是其中的某一步进入了死循环,然后程序会自动重启,每次现象都一样。

请问这和flash烧写过程中的设置或板子的硬件电路有关系么?service pack在擦除flash时会被擦掉吗?NWP的设置(station or AP)是每次上电都是加载默认设置的还是设置一次后即使掉电也不会丢失呢?

网友:
>>>clean之后也还是不行

出现是因为调试信息里的文件路径和你的本地环境不匹配,rebuild即可。

如果是TI的库,如果没有代码,自然是无法调试的。
>>>请问这和flash烧写过程中的设置或板子的硬件电路有关系么?
其他部分我不清楚你的情况,从现象看,出现这种问题NWM和外部硬件的处理过程相关性应该不太大,外面出去要么是功放,要么是BALUN,要么是匹配电路。如果是不断重启的话,用debugger跟一下看现象。
>>>service pack在擦除flash时会被擦掉吗?
会擦掉,有两部方存储空间,spi flash用来存放各种资源,chip flash存放各种server/client。uniflash烧写chip flash和spi flash,debugger的downlod只影响chip flash。
>>>NWP的设置(station or AP)是每次上电都是加载默认设置的还是设置一次后即使掉电也不会丢失呢?
没有资料表明该chip有掉电记忆能力,所以应该每一次都要弄。

网友:
谢谢版主回复~
我试过了rebuild,还是会出现找不到resource的问题。

jtag调试和烧录执行的现象不同,重启的现象只有把程序通过uniflash烧写后,spi flash执行程序的时候才会出现,通过jtag调试的时候不会出现。
jtag调试时执行会出现line382 error

line382是sl_Start()函数

在上一版的板子上jtag调试不会出现找不到resource的问题,运行看起来也正常,因为上一版没有留出串口,所以不能确认是否能正确运行

现在的程序在TI LP上也可以正常运行,不论是调试还是烧录。所以现在感觉可能是板子哪里有问题,做板子的人出差,只能回来解决下~

再次谢谢版主耐心的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回复~
我试过了rebuild,还是会出现找不到resource的问题。

jtag调试和烧录执行的现象不同,重 ...

客气了,没帮到你什么,以后多来论坛交流,

网友:
已经解决了,程序可以在自己的板子上运行了~
感觉应该是之前和做硬件的人确认flash大小的时候有偏差,也不排除板子本身有焊接上的问题(原理是没有问题的),把8M-Bit理解成了8M-Byte,格式化flash的时候选错了容量,现在换了一块新板子(同一批板子中的),选容量的时候选了1M,程序可以执行了~
怪不得官方PDF中说“However, choosing a higher size than the actual size may result in unexpected behaviors.”
谢谢版主的帮助哈~

网友:
但是现在还是有时候会自己重启,正在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
clean之后也还是不行

我今天试着下载了TI官方SDK 1.1.0中的file_download历程,先clean然后b ...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出现这种死循环的原因是板子本身的问题吗?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