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tms570功耗降到最低?

楼主:
我在用tms570ls1224,迫切需要降低整体功耗。mcu基本只有最小系统,有几个按钮输入。以下是我的降频措施:
1)已经把主频降到16Mhz;
2)各种外设时钟都关掉;
内核供电的1.2V电流已经能降到20mA左右,但3.3V电流一直在50-60mA左右。
请教还有什么办法,能降低3.3V的功耗,系统任务要求降到10mA以内。

网友:
tms570在低功耗方面并不太出色

网友:
没使用的io不要悬空,可以上拉到vcc或者下拉到地

网友:
看看有么有sleep或者standby模式什么的~

网友:
换MUC吧    换个低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