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68烧写程序出现问题,大神大神在哪里

楼主:
使用JLINL通过JTAG接口进行程序烧写,程序在擦除的时候总是出现问题,并且出现的error也不一样,大神们给我指导一下吧,多谢了啊

网友A:
如果是用Jlink的话,我想你如下的这个软件应该用的吧。
你看下,或者百度看看这个NXP LPC2468的Jlink的配置
这个软件Target菜单下有个Connect,看下是否能 正常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Jlink的话,我想你如下的这个软件应该用的吧。
你看下,或者百度看看这个NXP LPC2468的Jlink的配 ...

连接时可以成功的,就是下载程序的时候,下着下着就出现这些错误了,好恼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时可以成功的,就是下载程序的时候,下着下着就出现这些错误了,好恼火啊

那就看下Jlink的配置,百度下你的这型号的片子,别人是怎么设置的。可以参考下,还有Jlink的速度问题也要主要哦哦

网友C:
FLASH地址空间配置要正确,不要越界了。或者你选择不要正片擦除,选扇区擦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ASH地址空间配置要正确,不要越界了。或者你选择不要正片擦除,选扇区擦除

你好,我遇到了新的问题,在以前的老程序上添加了一些代码,代码本身不存在问题,但是加上之后编译出现错误,屏蔽一些老程序的内容后即可编译成功,这个是哪里出问题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