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采集播放时的视频时序标准的换算,实际的帧率计算(DM8168)

楼主:
关于视频采集播放时的视频时序标准的换算,获取实际的帧率,或者是我们配置输出的时间帧率信息;

先看一下下面的几组数据

    {{FVID2_STD_1080P_60, 1920, 1080, FVID2_SF_PROGRESSIVE, 148500, 60,

        88, 148, 44, 4, 36, 5}, 3, 8, 0},

    {{FVID2_STD_720P_60, 1280, 720, FVID2_SF_PROGRESSIVE, 74250, 60,

        110, 220, 40, 5, 20, 5}, 3, 6, 0},

    {{FVID2_STD_576P, 720, 576, FVID2_SF_PROGRESSIVE, 27000, 50,

       12, 68, 64, 5, 39, 5}, 5, 4, 4},

参数描述:

    UInt32              standard;

    /**< [IN] Standard for which to get the info.

         For valid values see #FVID2_Standard. */

    UInt32              width;

    /**< Active video frame width in pixels. */

    UInt32              height;

    /**< Active video frame height in lines. */

    UInt32              scanFormat;

    /**< Scan format of standard. For valid values see #FVID2_ScanFormat. */

    UInt32              pixelClock;

    /**< Pixel clock of standard in KHz. This assumes 8-bit interface for

         NTSC/PAL/480I/576I resolutions and 16/24-bit interface for other

         resolutions including 480P and 576P. */

    UInt32              fps;

    /**< Frames per second. */

    UInt32              hFrontPorch;

    /**< Horizontal front porch. Same for both fields in case of interlaced

         display. */

    UInt32              hBackPorch;

    /**< Horizontal back porch. */

    UInt32              hSyncLen;

    /**< Horizontal sync length. Same for both fields in case of interlaced

         display. */

    UInt32              vFrontPorch;

    /**< Vertical front porch for each field or frame. */

    UInt32              vBackPorch;

    /**< Vertical back porch for each field or frame. */

    UInt32              vSyncLen;

    /**< Vertical sync length for each field. */

    UInt32              reserved[4u];

    /**< For future use. Not used currently. */

    UInt32         dispMode;

    /**< Display mode select - 480i, 480p, 1080i, 720p, 576i or 576p. */

    UInt32         osdFidSt1;

    /**< Defines the starting location of the first field for OSD timing. */

    UInt32         osdFidSt2;

    /**< Defines the starting location of the second field for OSD timing.

         This is used only in interlaced mode. */

我们现在先取一组数据来进行计算:

    {{FVID2_STD_720P_60, 1280, 720, FVID2_SF_PROGRESSIVE, 74250, 60,

        110, 220, 40, 5, 20, 5}, 3, 6, 0},

rowPixel =  width + hFrontPorch + hBackPorch + hSyncLen = 1650

colLine    =
height + vFrontPorch + vBackPorch + vSyncLen = 750

fps =
pixelClock/rowPixel/colLine = 74250*1000/1650/750 = 60 Hz

      这个在视频的ad 或者是da的调试过程中,我们需要用到,或者是通过示波器来测试信号的时候,也是测试这几个值;

有可能遇到图片偏移等问题,时钟等问题,只需要实际的测量者和上面的理论值进行对比就可以;

关于更多的标准大家可以参考CEA-861-D、CEA-861-E、ATSC、VESA等标准手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