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JTAG不识别

楼主:
 从淘宝上购买5pcs cc3200芯片,焊接好后3片JTAG采用CCS debug 不能识别,有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CC3200可以认为是一款标准ARM芯片,不特殊,首先确认芯片不是歪的。上下拉,走线长短,操作电压等是否满足,可以参考datasheet和usermanual里面关于swd/jtag这段设计描述进行。建议用jlink调试,它的jlink command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调试工具。

网友A:
你好,我用cc3200运行例程是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Wed Nov 25, 2015 15:53:31: Fatal error: **ERROR**: JTAG initialization failed 0x00000001   Session aborted!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用cc3200运行例程是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Wed Nov 25, 2015 15:53:31: Fatal error: **ERROR**: JTA ...

你好,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我想问问你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