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EXP4305529LP板子

楼主:
刚在实验室借了个5529launchpad板子,插上电脑准备跑例程,发现插上没反应,特来求助。
刚入手5529啥都不知道,拔下插上,反复查了好几遍,发现下面的,也就是除了eZ-FET仿真器部分的3.3V电源与GND短接了(短路帽都拔了还是短路)。

是5529芯片烧坏了还是咋回事?开始我没管他就照着官方出厂的样子,短路帽没动过,不应该出现这情况啊。

总结:就是想问一下用过这块板子的同学有出现过这情况的没有?要是真有问题该怎么解决。

顺便说一句,上面eZ-FET仿真器是好的,短路毛都拔了,能够自动扫描并且安装驱动。

网友A:
插上没反应?是不是之前已经下载有了程序,只是是没现象呢?

网友B:
电源和地短接了,那么问题还挺严重的,先确认一下没烧坏电脑USB口吧?
另外,你该不会是上着电量短路的吧?如果确信是短路,建议检查LDO和仿真器芯片,看看是哪个器件烧毁了…

网友C:
怎么测的短路?

网友D:
板子上 3.3V电源与GND滑有 ” 短路帽 “ !

楼主应该对照官方给的电路图,查一查。

或者,如楼上所说,是不是下载了 ” 没有反应 “ 的程序?

网友:
厉害,短路那么久才发现,看下烧坏了哪些吧

网友:
插上去没反应,心里一直在打鼓,手触摸几个芯片,发现5529发烫,赶忙拔下来了,短路帽拔了5529不发烫,再插还是这样子,这板子包装不是我拆的,应该被玩过一两次,基本上全新的,都按照pdf上说的做不应该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插上没反应?是不是之前已经下载有了程序,只是是没现象呢?

感谢回复,不是我拆封的,应该被玩过一两次,插上没反应摸了下几个芯片发现5529发烫,就赶忙拔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和地短接了,那么问题还挺严重的,先确认一下没烧坏电脑USB口吧?
另外,你该不会是上着电量短路的吧 ...

USB口没报警,也没坏正在查LDO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么测的短路?

万用表呗好伤感,一次都没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 3.3V电源与GND滑有 ” 短路帽 “ !

楼主应该对照官方给的电路图,查一查。

或者,如楼上所说 ...

不短接3.3v5529不能上电,脸上3.3v后面就短路。应该是5529那边的问题查了LDO也输出正常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呗好伤感,一次都没玩

我们这用福禄克的热成像仪看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回复,不是我拆封的,应该被玩过一两次,插上没反应摸了下几个芯片发现5529发烫,就赶忙拔了下来

楼主如果找不到短路的地方,只能卸芯片了逐个排除了。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用福禄克的热成像仪看短路的。

我勒个擦,这么腻害~!这边条件不行,啥都要自己掏钱买,也没人带,纯粹自己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