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十六路AD转换电路图

楼主(2015-06-17):
STM32F103C8T6十六路AD转换电路图
如何用STM32F103C8T6实现十六路AD转换。求电路图。
如何

网友:
帖子顶起来

网友A:
简单的接个RC低通滤波再接到CPU就可以了。如果要抗雷击等就要加TVS或者放电管。
要考虑精度就要把电源搞好,还要电路铺地搞好。麻烦。
什么数字地和模拟地 要单点接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