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驱动LED灯组的电容容量选取

楼主:
一节锂电池供电3-3.6V

输出电压5.5V,充电电流15mA

充满电压:5V,放电时间:10ms,放电电流:12A

电池连续工作时间:720小时

求解超级电容怎么选择LED灯组选择1500mA 8个并联 正向压降3.1V

网友A:
充满电压:5V,放电时间:10ms,放电电流:12A

放电到电压降低为多少没有说明。根据这些条件,应该可以计算出容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满电压:5V,放电时间:10ms,放电电流:12A

放电到电压降低为多少没有说明。根据这些条件,应该可以 ...

LED灯组 为8个1500 mA  正向电压位3.1V的LED并联

容量是这样算么:(5-1.9)×C=12A ×10mS
 C=0.05F

网友A:
:(5-1.9)×C=12A ×10mS
 C=0.05F

这个不对吧?
从5V放电到接近3.1V,LED已经不亮了。
另外,有没有限流措施?电容充电到5V时,接到LED上,电流显然会远大于12A。这样LED会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9)×C=12A ×10mS
 C=0.05F

这个不对吧?
从5V放电到接近3.1V,LED已 ...

那是(5-3.1)*C=12*10mS
然后C=0.06F?
当电容充满5V放电后,电流会远大于12A么。我的设想是电池经过升压后连接限流电阻,然后给超级电容充电,充到5V 就不充电了,当不到5V又开启充电,
我有两个想法:一是超级电容直接连接到LED
                      二是超级电容经过一个稳压,连接到LED,用mos管来控制稳压芯片启动与停止。
如果直接连接LED,怎么设计限流模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5-3.1)*C=12*10mS
然后C=0.06F?
当电容充满5V放电后,电流会远大于12A么。我的设想是电池经过 ...

如果电容直接联接LED,显然电容两端电压为5V时和电容两端电压为4V时LED电流大小不一样。
而且LED的电压-电流特性不是线性的,也就是说,电容两端电压为4V时比电容两端电压为%V时要小得多,而不是小20%。
限流电路,至少先要能够测量电流的方法,然后才谈得到限流。无非是电流大于设定值就减小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容直接联接LED,显然电容两端电压为5V时和电容两端电压为4V时LED电流大小不一样。
而且LED的电压- ...

那我在超级电容输出端加一个恒流模块,再接一个IGBT来控制10mS LED闪烁时间,行么?另外在给超级电容充电时,一个稳压芯片输出接一个限流电阻能达到恒流充电的要求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在超级电容输出端加一个恒流模块,再接一个IGBT来控制10mS LED闪烁时间,行么?另外在给超级电容充电 ...

恒流模块如果有使能端,可以用使能端控制LED通电时间,不必另外使用原告IGBT或者功率MOS。
稳压芯片输出接一个限流电阻,不是好主意,最好是使用恒流电路来控制电容充电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流模块如果有使能端,可以用使能端控制LED通电时间,不必另外使用原告IGBT或者功率MOS。
稳压芯片输出 ...

总的方案是:锂电池经过升压芯片输出5.5V电压后,经过限流模块(限流模块用比较器可以么,比较电阻两端的电压来限制电流),给超级电容充电。用电压比较器决定超级电容是否达到5V时。充满后停止充电。超级电容输出端接一个恒流芯片来直接驱动LED灯组,10mS时间控制,就由恒流芯片的使能端控制。请问这个方案能行么,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的方案是:锂电池经过升压芯片输出5.5V电压后,经过限流模块(限流模块用比较器可以么,比较电阻两端的 ...

这个方案,电容的容量只要够大,再大些也无妨。因为经过10ms12A的放电后,电容量够大的话,至多电容放电没有放完,下次充电可以少充一些。
能够输出12A的恒流芯片,可能不容易找到。模块封装可能比较容易找到。
另一个重要问题:你的超级电容,是否允许12A这么大的放电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电容的容量只要够大,再大些也无妨。因为经过10ms12A的放电后,电容量够大的话,至多电容放电 ...

目前手里的电容是RMS Current 最大为4A peak current 最大22A。能用几个芯片并联输出12A的么。

有个问题是,我已经用恒流芯片了为什么还要要求电容输出12A呢,

另外,亲对这个方案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手里的电容是RMS Current 最大为4A peak current 最大22A。能用几个芯片并联输出12A的么。

有个问 ...

不必“用几个芯片并联输出12A”,用MOS管或者IGBT扩流即可。这个电流和电压,用MOS管较合适。

“有个问题是,我已经用恒流芯片了为什么还要要求电容输出12A呢”
因为你的电容在LED发光期间,是LED的电源。如果采用线性稳流,那么电容输出电流大致上就是12A(可能稍高一点)。即使采用开关电源来稳流,根据电压,估计电容放电电流也不会和12A相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手里的电容是RMS Current 最大为4A peak current 最大22A。能用几个芯片并联输出12A的么。

有个问 ...

如果说更好的建议,那就是不要用什么超级电容。
把你的LED串联起来,8组共需要3.1V*8=24.8V,电流为1.5A。一支35V/4700uF电解电容应该能够满足一次放电的能量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