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30 LCD模块 R03 R13 R23 R33 接法问题!

楼主:
在使用LCD模块的时候,有R03 R13 R23 R33 这四个引脚,看手册上说之间只要接680K的电阻就行。但是看网上一些有经验的人说,R33还要通过电阻接到VCC。在网上查了。如附件图有两种接法,我想问问具体应该怎么接呢。到底要不要再接到VCC呢。要是不接会有什么影响呢。求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你的这个片子是msp430f147吗?如果是的话,这个片子的IO是这么画的吗?我大致看了下datasheet,好像没有你的这些引脚哦。

网友:
具体看芯片的datasheet,液晶模块还有其他的接法呢,这几个管脚全部接一个104电容对地,具体接法跟所需求液晶的工作模式有关。我最近刚画了一个FR4133的板子,大概看了一下相关的介绍。你用的什么片子,具体看看手册上是怎么说的,看看你的液晶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这个TI给出了接法了,你先试TI的吧,不行你再照着网上的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片子是msp430f147吗?如果是的话,这个片子的IO是这么画的吗?我大致看了下datasheet,好像没有你 ...

他这个虽然没给出型号,不过目测是F4系列,应该不是149吧,楼主都不给出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虽然没给出型号,不过目测是F4系列,应该不是149吧,楼主都不给出型号

@emdgbx
哈哈。
第一个应该是msp430f415,第二个应该是msp417(不过我一激动看成了msp430f147,真是不好意思)。
我也觉得是同意数码小叶的看法,这个要看你的片子的型号了。如果先按照datasheet中的典型的案例来看看,实在不行再找不行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虽然没给出型号,不过目测是F4系列,应该不是149吧,楼主都不给出型号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哈!我在设计时用的是413的芯片。这两个图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别人的设计连接,有些人说要接VCC有些又说不用。。我刚才去TI 网站查了查。看了几份文档好像都没有将R33接到VCC。那我也就先不接了。

网友C:
R33 is a switched-VCC output. This allows the power to the resistor ladder to be turned off eliminating current consumption when the LCD is not used.
从资料上看,R33是一个输出脚,不应该直接接到Vcc上。而是由软件控制是否从MCU内部接到Vcc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R33 is a switched-VCC output. This allows the power to the resistor ladder to be turned off eliminat ...

恩恩、太感谢了、也就是说从R33出来的电压经过几个电阻的分压形成梯度电压,分别接在R23 R13 R03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