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功放的问题

楼主:
我用LM386做功放实验,电路图如下。
我对着话筒说话,没声音,吹气有声音。然后,我把耳机接到电脑上,放一段音乐,把耳机放在话筒旁边,喇叭可以
放出音乐,但是声音不大。这样正常吗?谢谢!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接喇叭的电解电容是100uF,图上标错了。

网友:
你这个7脚的这个电容,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中,建议用10uf。其他的一些电容的用法,我上传一个文档,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电路没问题,你的主机话筒上面有没有那个黑色的膜。那个就是聚音的,要是没有了,你在换个话筒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黑色的膜有。明天再捣鼓捣鼓。

网友A:
是不是LM386是假货呀?几毛钱一个,淘宝网上买的。

网友:
测量一下话筒耦合电容的实际电容量?是不是失效了,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M386是假货呀?几毛钱一个,淘宝网上买的。

386真有那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