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外部晶振做时钟源,程序如下: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if(RCC_WaitForHSEStartUp() == 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2,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以前我设成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99;
是250ms,计算不误,今天一再用时,问题来了
要很长时间才能进入中断,改成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
就变成250ms了,这是怎么了,不应该了!!!!!!!!!!!!!!!
有谁能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找出来了,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问题出在了main函数的开头,在用外部时钟做时钟源时,在此之前,不能有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之类的声明,否则时间出错,可是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堆栈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堆栈初始化的问题

堆栈初始化在启动文件里就已经做好了,我们用户大多数都不用管堆栈的问题,除了函数之间的调用,基本上自己不会去压栈和出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