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安森美AMIS30663芯片的CAN通讯测试

楼主:
安森美AMIS30663 CANBUS收发器
特性:
  • 完全符合ISO 11898标准
  • 高达1Mbit/s的传输速率
  • 适合12V和24V的工业和汽车应用场景
  • 低电磁辐射,扼流圈不再是必需的
  • 低功耗模式,可通过总线唤醒
  • 欠压锁定
  • 增强的总线故障管理功能
  • 接收端滤波
  • 热关断
  • 短路保护
  • 保护总线引脚防止汽车环境中的瞬态干扰
  • TXD显性超时功能

在充电桩主控板上使用了两个AMIS30663用于和车载BMS通信

主控为STM32,先用USB CAN测试CAN口是否正常

//CAN1初始化
int CAN1_Configuration(void)
{
              unsigned char va=0;
            unsigned short int tempid[2];
            CAN_EXTID tempID;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DeInit(CAN1);    //将CAN的外设寄存器设为默认值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将CAN的CAN_InitStructure的成员设为默认值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禁止时间触发通信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ENABLE;     //使能自动BUS-OFF管理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禁止自动唤醒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ENABLE;       //使能非自动传输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禁止接收FIFO锁定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禁止传输FIFO的优先级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工作模式:正常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2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40;
     if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 CANINITFAILED)    //设置CAN1 并查询是否成功
             {
                     va=1;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指定滤波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滤波器大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滤波器标识号高位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滤波器标识号底位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过滤器的屏蔽号高位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过滤器的屏蔽号低位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                                                    //指定FIFO将被分配到的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启用过滤器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配置可以指定的接收滤波器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 ENABLE);                                 //挂号中断,进入中断后读FIFO的报文函数释放报文清中断标志

            return va;
}

在中断中接收上位机发的数据,再转发给上位机
u8 fla g ;
Can Rxl4sg Rxl4essage;
Can Txl1sg CAN2 Send ;
void CAN1 _ RX0_ IRQHandler(void)
{
    int i;
    CAN_Receive (CAN1, CAN_ FI FO0, &RxMessage);
    CAN2_Send . Stdid=RxMessage . Stdid ;
    CAN2_Send . Extid=RxMessage . Extid ;
    CAN2_Send . RTR=CAN_RTR_DATA;
    CAN2_Send . IDE=CAN_ ID_ EXT;
    CAN2_Send . DLC=8 ;
    for(i=0 ; i<8 ; i++)
        CAN2_Send . Data [i] =Rxl1essage . Data [i] ;
    CAN_Transmit (CAN1 , &CAN2_Send ) ;
}

连接好电源,CAN和仿真器

打开CAN TEST,发送数据测试

BMS的数据通过CAN口采集处理后要通过网口发送给PLC,PLC控制DC充电模块给电池充电,所以我以测试了一下CAN口数据到网口的收发过程

TCPIP测试工具发的数据在CAN TEST上显示,CAN TEST发的数据在TCPIP测试工具上显示,完成CAN口数据到网口的收发过程

网友:
应该是2.0B了

网友:
此贴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