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 VS EVB-335X-2评估板,PK一下

楼主:
am335x最便宜的评估板,beaglebone black,软件资源丰富!出货量巨大!全球厂商支持!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包括一些什么部件呢?
处理器: TI AM335X ARM Cortex A8,1 GHz (接近于苹果的A4或三星的蜂鸟)
GPU:PowerVR SGX530
内存:512 MB DDR3
存储器:2GB eMMC
通用接口:以太网,标准USB,mini USB(可接电源),micro HDMI,micro SD读卡器,额外的电源接口(5V,1A+)

配置上有些许不便之处:只有一个标准USB,因此你需要一个USB HUB来使用多个设备。micro HDMI通常需要购买额外的转换器/线缆来连接显示器等设备。注意:micro HDMI转VGA的转换器很可能需要过高电流而导致无法使用,因此需要买带额外供电的版本。如果是micro HDMI转HDMI则无所谓。

网友:
evb-335x-2的优势:
1,采用核心模块的方式,客户自己选择核心模块性能,而不拘泥于某一特定cpu;
2,核心模块,客户可以批量采购,自己定制底版,更加灵活;
3,beaglebone black国内支持还不是很好吧,我们的模块可以提供本地支持;
4,evb-335x-2可以直接拿来当主板用!接上线,就可以当小主板了!

网友:
QQ:259134942
http://artcor.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