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flash烧写

楼主:
自己写了个程序,烧到flash里面,程序没有运行,通过xclkout看时钟初始化没有完成,功能也没有实现。连仿真器运行的时候程序正常。用ti的例程就可以正常,掉电重新上电程序能够自动运行,说明板子电路没问题。区别在于用的flash的CMD文件不同,没有用ti官方的F28335.cmd,但是我用的那个在别人的程序里面是可以正常。请问cmd是否会影响

网友:
晕倒,漏掉了个文件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used to redirect code execution when booting to flash。这个文件的作用是在flash启动的时候引导代码的执行位置。

网友:
下面这个问题有人回答吗?我也遇到了,搞不定啊。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6/t/88444.aspx

网友A:
为了查看一些控制量,程序里添加了3个数组:

float see1[400], see2[800], see3[800];
加3个数组,数组做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查看一些控制量,程序里添加了3个数组:

float see1[400], see2[800], see3[800];
加3个数组,数组 ...

数组是在线调试的时候加的,没想到离线模式出问题了。不知道哪边出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些数组是要加的,RAM空间也够,问题会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