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大电流走线,阻焊层开窗宽度问题请教

楼主:
PCB走线要20A,可以通过阻焊层开窗,生产的时候手动在线路上再上一层焊锡,那么问题是,这个开窗宽度大小要怎么掌握?

也就是,这根走线,板上线路宽度多少,然后阻焊层开窗宽度是多少?这个值是计算出来的还是经验值?

望各路大大们多多指点

网友A:
我的理解开窗是改善散热的,对于增加走电流能力是基本没有作用的。

网友B:
我一搬是直接复制一份走线到助焊层,也可以比原来的线宽窄一些。

网友C:
不懂的孩子来mark下看看大家怎么说,跟着楼主学习学习~~~~(*^__^*)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开窗是改善散热的,对于增加走电流能力是基本没有作用的。

开窗之后在开窗的地方再手工上一层厚厚的焊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开窗是改善散热的,对于增加走电流能力是基本没有作用的。

单纯的开窗确实对增加电流能力没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搬是直接复制一份走线到助焊层,也可以比原来的线宽窄一些。

那你走线的宽度是多少?20A,10mm左右?然后再开一个差不多相同大小的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的孩子来mark下看看大家怎么说,跟着楼主学习学习~~~~(*^__^*) 嘻嘻……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搬是直接复制一份走线到助焊层,也可以比原来的线宽窄一些。

我也是直接复制,这样比较简单,免的自己走线还要和顶层或底层对齐。然后上面可以烫锡或者加根铜线啥的焊在上面也行,可以增加电流,铜箔也可以加厚处理

网友E:
我也是看了下别人的帖子,然后实践了下看看了效果。

“阻焊层开窗”我的理解就是如果针对某条net的阻焊层开窗,就是在top solder层和Bottom solder层利用fill工具或者敷铜工具,在该层对其“敷铜”。

我试了下效果,效果如下:

看到这个图片,我想大家也应该和我一样明白了。在net上阻焊层开窗,这样就相当于“剥开了”绿油。那么绿油剥开了,在这个剥开的部分上(露出铜即为开窗),可以再涂一层锡(或者并一根铜导线),这样这条net的“传导”的厚度就增加了,那么就如人家在帖子上所说的,增强了电流的载流能力。

网友:
接着,上面的回复。
20A的电流,你的这个电流不小了。我看了个文档,这个不仅跟你的线宽有关系,也跟铜厚也是有关系的哦。

大约是200mil的走线,我在想如果是这样的走线,还不直接用铜皮来代替走线呢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接着,上面的回复。
20A的电流,你的这个电流不小了。我看了个文档,这个不仅跟你的线宽有关系,也跟铜厚 ...

你看错了。根据你的表格,20A的电流线宽要200mil=5.08mm这个线宽特别大了。我觉得楼主的本意是,因为电流有这么大,线宽要很宽才行,因为走线空间以及散热等原因考虑需要进行开窗。不过我不知道开窗处理能不能增加电流能力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错了。根据你的表格,20A的电流线宽要200mil=5.08mm这个线宽特别大了。我觉得楼主的本意是,因为电流 ...

是的,我一个数字后少写了0,这个我已经改正了。呵呵,对的,你说的也是对的,是有散热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网友F:
20A的电流,在PCB上应该是非常大的电流了。

实际上,在过去,铜的载流量的额定值,按 8A/mm^2 算,对于线比较短、安装密集的场合,可以大于这个值很多,并没有确切的值,
在PCB上,因为PCB的铜皮相当薄,在电流不太大时,使用露铜再加锡的办法加大载流量是很好的办法,但电流再大一些,就不建议在PCB上做了,因为电流要流过过孔什么的,这些点的载流量会很小,影响电路的可靠性。

所以,如果可能,还是不要把这些大电流放在PCB上,只把检测部分放在PCB上。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可以参考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48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纯的开窗确实对增加电流能力没作用

我是这么理解的,决定电流能力就是截面积,所以说只要有一个适宜线宽,然后就是加多厚的锡的问题。。。

网友G:
我做过20A电流的线,是继电器出口的电流,继电器是需要焊接到电路板上的,由于各种原因限制,必须把继电器做到电路板上。当时我就是像楼上有人说的那样,直接复制一线,然后该到阻焊层,也有一部分是直接画的,由于PCB中的捕捉栅格功能,如果走线的时候都在栅格点上,阻焊层做的和铜线也是完全重合的。
至于阻焊层开多宽的线,我决定如果镀锡的时候不影响周围器件的焊接,阻焊层和走线完全重合比较好,个人感觉是比较美观,开的大了,小了或者放Fill都不太好看。但是如果周围器件比较密集,镀锡可能影响其他器件的焊接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开小一些,镀锡镀厚一些或者焊铜丝。但是这种应用应该避免,大电流周围最好不要有太多外围器件。
再说一下huaiqiao给出的那个表,我看大家都在说200mil,但是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200mil的线过20A电流是有条件的。技术需要2oz的敷铜。而且这个时候的温升是30℃。如果整个板子上大电流线不多,就没有必要做2oz的板子了。30℃的温升虽然不算太大,但是对于长时间大电流的应用,就需要慎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看了下别人的帖子,然后实践了下看看了效果。

“阻焊层开窗”我的理解就是如果针对某条net的阻焊 ...

这部分没问题,我的做法和这个基本上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错了。根据你的表格,20A的电流线宽要200mil=5.08mm这个线宽特别大了。我觉得楼主的本意是,因为电流 ...

我的意思是,20A的电流,开窗然后再上锡,如果上锡的话这样就可以增加载流能力,我线宽就不用200mil了吧,那这样的话,我线宽多少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A的电流,在PCB上应该是非常大的电流了。

实际上,在过去,铜的载流量的额定值,按 8A/mm^2 算,对于 ...

情况是,继电器的触点通过的是20A的电流,继电器要焊接在PCB上,这样的话,继电器到接线端子之间就有这样一段要通20A的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做过20A电流的线,是继电器出口的电流,继电器是需要焊接到电路板上的,由于各种原因限制,必须把继电器 ...

是的,讲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部分没问题,我的做法和这个基本上一样

恩,这个线宽的话,我还真不好给 你说,这个我电流级别的没有碰到过。O(∩_∩)O哈哈~

网友H:
我发现空调、电磁炉、微波炉的大电流走线都是直接从继电器的引脚接出来的,而不是走PBC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发现空调、电磁炉、微波炉的大电流走线都是直接从继电器的引脚接出来的,而不是走PBC板子上。

那是怎么接出来的?能不能上图看一下?

网友:
这些板子一时还不太好找,可遇不可求呀

网友:
线宽3.5mm,阻焊开窗重合,钢网相应的开孔,最好做阶梯钢网,此部分走线对应的钢网厚度0.2mm。 你可以进行尝试下。

网友:
MARK!学习了,以前设计PCB时没有想过这些因素,汗~~

网友:
今天小生不小心看到楼主的问题,而且此贴是2015年的,那时候我应该准备大二。不管了,迟来的爱也是爱,可能爱更深,20A的电流,可以开窗外夹铜片,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多放点线就行了吧  载流能力就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