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雷达信号发射板和接收板

楼主:
我准备做一个雷达信号发射板和接收板。
发射板:使用AD9854(产生100MHZ)和ADF4350(产生2.5GHZ),利用ADL5375实现混频产生2.6GHZ信号;
接收板:想直接把ADF4350产生的2.5GHZ信号作为接收板的本振信号,有没有好的想法???谢谢
我的想法是从ADF4350产生的2.5GHZ信号直接分两路,是否可行?
比如下面有个评估板就是将ADF4350产生的差分信号,上支和下支分别直接引出2个,即2个LOIN,2个LOIP

网友A:
我看了你的方案感觉到4350用的很烦,还不如用我的方案呢,根本就用不到什么差分信号的端口,而且4350两个口出来的信号是互补的,就是有相位差的。我把我的方案给你看看。

画的有些简陋。。。。。仅供参考。。。。

网友:
ADI上面应该y瓯很多评估板

网友B:
100MHz还需要一个同步信号送到接收端作为测距的参考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MHz还需要一个同步信号送到接收端作为测距的参考点吧。

同步信号怎么产生呢?

网友B:
从第一个脉冲发出去的时候,同时送一个信号到接收端,测距开始,当接收到回波时,时间乘上无线电的速度就是电波来回的总距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第一个脉冲发出去的时候,同时送一个信号到接收端,测距开始,当接收到回波时,时间乘上无线电的速度就是 ...

你不说这问题我都没想到  十分感谢

网友:
前段时间果敢跟政府军对抗时,我在想,如果拆一个微波炉的磁控管,加上一口大锅再淘一个二手示波器,能不能改装一部简易雷达?精度跟距离要求不高,只要比望远镜强就可以了。

网友:
天线转动更容易,整根大水管做底座,上面大锅焊根小一号的水管插在底座上,手动来回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的方案感觉到4350用的很烦,还不如用我的方案呢,根本就用不到什么差分信号的端口,而且4350两个口 ...

谢谢啊  大哥果然高手 不过我只是个菜菜鸟 确实受用啊  楼主能否加个qq,我的是411244976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MHz还需要一个同步信号送到接收端作为测距的参考点吧。

我现在用AD9854发出线性调频信号,但是这个同步信号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发出来,能给些详细的解说吗?

网友:
100M和2.5G混频,输出的带通滤波器不太好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