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EBENCH得意之作】TPS54260的12V2A电源的设计

楼主:
本设计是某一产品使用TPS54260,要求电源输出大于2A,

一、进入器件页面后,使用右侧的WEBENCH
二、输入本应用的输入输出条件:
三、点“Open Design”后,即产生设计结果。在这里,可以对电路图进行编辑,对电路进行仿真,等。
其电路如下:
四、根据WEBENCH生成的结果,点Export
输出电路图及PCB文件。
本人使用的是PADS,所以就选择如下图所示:
要输入电路图及PCB,需要两次Export,一次输出电路图,一次输出PCB。输出的电路图文件压缩包中,有用的文件为ViewDraw.sch,但这个文件不能让PADS直接打开,这时可以点:File  ---->  Import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P-CAD 2002-2006类型,将ViewDraw.sch文件导入
导入后的电路图如:
并将其颜色设置为自己喜欢的样式。
导入的电路图,其电器连接丢失,如下图:
此时就要对其作些修改。
同样,生成PCB文件后,它也不能直接打开,因为它只给了个.asc文件,可以用导入的办法解决。
导入后未作任何更改的PCB是这个样子:
对照电路图,将电路图与PCB同步,检查一下PCB的正确性后,就可以输出制板文件了。
本设计因为使用在产品中,不能直接采用TI的设计,当然,可以参考它的元件摆放及走线。
最终的PCB结果如图(局部):

-------------待续

网友:
这是原来做的PCB,凡TPS54x60都是完全相同的封装,外围电路形式也一样,这给应用带来了很大方便

以下是输出的波纹, 使用RIGOL 1102示波器 ---------------  特别感谢EE

参数文件内容:

Analog Ch  State   Scale    Position   Coupling  BW Limit  Invert

CH1        On      200mV/   -48.0mV    AC        Off       Off

Analog Ch  Impedance   Probe

CH1        1M Ohm      1X

Time    Time Ref    Main Scale    Delay

Main    Center      50.00ns/      0.000000s

Trigger  Source      Slope    Mode      Coupling     Level    Holdoff

Edge     CH1         Rising   Auto      DC           48.0mV   500ns

Acquisition    Sampling    Memory Depth    Sample Rate

Normal         Realtime    Normal          1.000GSa

下面的这个是输入部分的波纹(探头10:1):

参数文件内容:

Analog Ch  State   Scale    Position   Coupling  BW Limit  Invert

CH1        On      500mV/    400mV     AC        Off       Off

Analog Ch  Impedance   Probe

CH1        1M Ohm      1X

Time    Time Ref    Main Scale    Delay

Main    Center      500.0ns/      0.000000s

Trigger  Source      Slope    Mode      Coupling     Level    Holdoff

Edge     CH1         Rising   Auto      DC           -400mV   500ns

Acquisition    Sampling    Memory Depth    Sample Rate

Normal         Realtime    Normal          100.0MSa

网友A:
WEBENCH的帖子不多,等楼主多发几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EBENCH的帖子不多,等楼主多发几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