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D触发器为啥会被触发

楼主:
VCC由20V(VDD)经过MC7805电源转换芯片而成,当VDD中断一定时间时(20V——>0——>20V,中断一定时间),当VDD掉电时,VCC也掉电,图上的D触发器为啥还会被触发?其中RL SEAT端悬空。

网友A:
上电时C12两端电压很低,施密特触发器输入为低电平,所以输出为高电平,即输出由低变高。而74HC74为上升沿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C12两端电压很低,施密特触发器输入为低电平,所以输出为高电平,即输出由低变高。而74HC74为上升沿 ...

如果不是中断,而是电源直接上电,D触发器也会被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中断,而是电源直接上电,D触发器也会被触发?

应该是,不妨试试看。
不过,电源直接上电,触发器初始状态不大好说。

网友:

VCC由20V(VDD)经过MC7805电源转换芯片而成,当VDD中断一定时间时(20V——>0——>20V,中断一定时间),当VDD掉电时,VCC也掉电,图上的D触发器为啥还会被触发?其中RL SEAT端悬空。

网友:
此贴怎么又重发一遍?

网友:
       D触发器被触发当然是因为施密特触发器U2F输出了一个上升沿脉冲,而要U2F输出上升沿脉冲则其输入管脚13的电压要有一个由高变为低的过程,VDD电源的中断恰好满足这一条件(即电容C12放电过程)。       此外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按键P7也可以实现这一条件(按下按键P7,可使C12放电)。

网友B:
但是断电后,施密特反相器和触发器的供电电压也会慢慢下降到0的啊,这个时候虽然C12放电,但是芯片供电电压也在下降,甚至下降的更快。

网友:
不是被触发。你将11脚与施密特断开,在没有如何触发的情况下,试试。

网友:
断开的话,触发器肯定不会触发的啊,为啥不是被触发呢?

网友:
你的D触发器强制复位是低电平用效,断电后低电平复位,所以不是触发所致。
你试试比较看,11端断开与不断可的结果有何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断电后,施密特反相器和触发器的供电电压也会慢慢下降到0的啊,这个时候虽然C12放电,但是芯片供电电 ...

嗯 是我没注意看  Vcc也给后面的施密特触发器以及D触发器供电 如果断电施密特触发器肯定就不能工作了  自然也就不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