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芯片供电端和接地端如何设置

楼主:
multisim仿真时,图中7414N施密特反相器的供电端和接地端默认是隐藏的,但是将该芯片的供电端改成自己想要接的net后(如图中弹出的窗口),跟不改之前仿真结果没啥区别。甚至尝试将7414N供电端对应的net改为0,net0在电路上是接地的,这样,照样正常输出。按道理说这时7414N应该无法工作才对。
是不是无论怎样改芯片供电或者接地端的net,multisim都默认这些芯片正常工作。

网友:

multisim仿真时,图中7414N施密特反相器的供电端和接地端默认是隐藏的,但是将该芯片的供电端改成自己想要接的net后(如图中弹出的窗口),跟不改之前仿真结果没啥区别。甚至尝试将7414N供电端对应的net改为0,net0在电路上是接地的,这样,照样正常输出。按道理说这时7414N应该无法工作才对。
是不是无论怎样改芯片供电或者接地端的net,multisim都默认这些芯片正常工作。

网友:
隐藏在器件属性中,可以在Pins里面改隐藏管脚。
如果能仿真,说明使用的器件库默认是隐藏的,可以不用接。

网友:
一般这些74系列的器件是隐藏的,不显示接地和电源的。TTL默认电源连接了VCC,地连接了GND。MOS电路默认电源VEE,地是VSS。

网友A:
由于我的电路中有其他net也是VCC,这里TTL默认电源的VCC与我电路中的VCC是啥关系呢?

网友:
我把芯片供电端在器件属性中改为连到接地的net,芯片照样正常工作啊,感觉好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我的电路中有其他net也是VCC,这里TTL默认电源的VCC与我电路中的VCC是啥关系呢?

这种关系不是猜的。
要看所用器件的资料介绍,确定是电源电压的,是可以直接相连,和普通电路一样。

网友:
其实你不必去改什么net,我记得这个软件也可以像ad,proteus一样添加net lable的即就是网络标号。你百度下,在哪个选中,我忘记了。还有接地的话,就放置正常的地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