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lash连接不上LPC4357问题

楼主:
最近使用LPC4357芯片,用了很久都没有问题,今天突然用KEIL找不到目标板了,JTAG Device Chain中显示为空,同时我用J-flash软件也提示AUTO detection of CPU clock frequency is not supported for this core,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大侠能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
估计你要设置下仿真器的速度了,有个选项的。你可先百度下,别人的速度,参考下,再进行设置。

网友:
先看下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上面两位仁兄说的速度和硬件都没有问题,因为之前还能找到,后来我把jlink拔了再插就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位仁兄说的速度和硬件都没有问题,因为之前还能找到,后来我把jlink拔了再插就找不到了;

看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了

网友:
可以先用J-Link ARM这个软件测试一下JLINK是否可以找到目标板,如果有的话那是KEIL设置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