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69 配置16MHz DCO跑不起来的解决办法

楼主:
之前遇到过MSP430FR5969如果配置成16MHz的DCO程序跑飞的情况,今天再次遇到,找到原来的解决办法拿出来给有需要的朋友。

MSP430FR5969的最高主频可达到16MHz,铁电存储器在MCLK主频在高于8MHz时需要对FRCTL0寄存器的NWAITS(Wait state control. Specifies number of wait states (0to 7) required for an FRAM
access (cache miss). 0 implies no wait states.)处进地配置
在官方例程msp430fr59xx_cs_02.c里有这样一段代码
  // Configure one FRAM waitstate as required by the device datasheet for MCLK
  // operation beyond 8MHz _before_ configuring the clock system.
  FRCTL0 = FRCTLPW | NWAITS_1;

把这段代码放在配置DCO之前就可以正常使用16MHz DCO了。

void dco_init(void)
{
  // Configure one FRAM waitstate as required by the device datasheet for MCLK
  // operation beyond 8MHz _before_ configuring the clock system.
  FRCTL0 = FRCTLPW | NWAITS_1;

  // Clock System Setup
  CSCTL0_H = CSKEY >> 8;                    // Unlock CS registers
  CSCTL1 = DCORSEL | DCOFSEL_4;             // Set DCO to 16MHz
  CSCTL2 = SELA__VLOCLK | SELS__DCOCLK | SELM__DCOCLK; // Set SMCLK = MCLK = DCO,
                                            // ACLK = VLOCLK
  CSCTL3 = DIVA__1 | DIVS__1 | DIVM__1;     // Set all dividers
  CSCTL0_H = 0;                             // Lock CS registers
}

网友:
应该做的,只是论坛发贴微微有点不方便!

网友A:
最近想入手一块MSP430FR5969的launchpad,想请问一下这个能直接用USB下载程序,调试吗??还是需要像J-LINK那样的调试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想入手一块MSP430FR5969的launchpad,想请问一下这个能直接用USB下载程序,调试吗??还是需要像J-LINK ...

msp430使用msp430uif仿真,FR5969的launchpad已经集成了msp430uif仿真器。插上电脑装好驱动就可以在IDE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