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
如何实现把result=2.28变成16进制数据进行显示?比如wacthwindow那种。通过什么函数来实现呢?

网友A:
wacthwindow不用转换,直接选择hex格式就行了。你用的那个版本的CCS,watch里面的数据上点右键应该能找到格式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cthwindow不用转换,直接选择hex格式就行了。你用的那个版本的CCS,watch里面的数据上点右键应该能找到格 ...

不用这个,我的意思是直接看这个变量,把他变成16进制的,怎么做呢?

网友:
watchwindow可以直接观察浮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