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如何改动图中电路,可以滤出700~800HZ的正弦波!!!

楼主:
  在线等,请问各位大神如何改动图中的电路可以使其输出正弦波(波形范围700~800hz)
  条件,用555发生器产生方波,然后用后从方波中提取出正弦波,输入电压5V直流。
  这是我们设计的电路

但是我们小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用这个电路在电脑上模拟的时候出来的模拟波形是这个

  麻烦会的大神不惜赐教,能够指点我们,谢谢了~~~~!!!!

网友:
太复杂。仅留下555电路,OUT端用LC电路滤出需要的谐波,既简单效果又好。

网友:
方波频率700~800Hz,用个低通滤波就好。
不必有源滤波,四阶RC无源滤波已经足够。滤波后幅度会比较小,再用运放作一级放大好了。

网友:
使用WEBENCH设计,进入后找到“滤波器”选卡,输入限定条件,一下子就出来了结果。

http://www.ti.com/lsds/ti/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

网友:
出现楼主仿真的波形,可能是第一级运放的增益太大的原因。

网友:
跪求充电桩LPC1778FBD144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