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SP430G2553內部PWM控制風扇遇到問題

楼主:
Hi , 各位前輩

今天小弟想使用MSP430內部的PWM來控制風扇的轉速,但是風扇連轉都無法轉,研究了兩三天還是毫無頭緒,所以上版來請教一下前輩們。

目前線路圖如下:

線路簡單來說就是由MSP430G2553 , P1.2拉出一根PWM控制訊號,來連接到後面的達寧頓線路第一級,接著末端負載接著一個5V的風扇,希望能夠透過改變PWM的Duty cycle控制第一級輸入端的電壓,改變IB電流,進而去控制末端風扇的轉速。

目前我去改變PWM的Duty cycle可以看到TP1的電壓量測點有明顯的改變,但是風扇卻連轉都不轉。

PWM的Code如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0|BIT1|BIT2); // P1.2 output
P1SEL |= BIT2;
P1SEL |= (BIT0|BIT1|BIT2); // P1.2 TA1 otions

CCR0 = 300; // PWM Period/2
CCR1 = 150; // CCR1 PWM duty cycle
CCTL1 = OUTMOD_6;
TACTL = MC_1; // up mode

_BIS_SR(LPM3_bits); // Enter LPM3
while(1);
}

請問各位前輩有任何建議嗎?是不是有地方有錯誤~麻煩大力的鞭一下,謝謝。

网友:
你先试下直接5v控制先,知道下最小控制条件,不然在那盲目写程序

网友:
用PWM控制只用IO开控制风扇的启停,看是否能正常控制,以确定硬件电路的正确性。如果能用高低电平控制风扇的启动和停止,再使用PWM管脚控制风扇的速度。PWM可以使用MSPWare里面的例程来试一下,PWM频率不要太高了,几K即可。
再一个是不是与复合管B极的电阻有关呢?我用复合管的时候一般都没有加过下拉电阻,我也知道加上有好处,但是阻值的选择是不是对开关管有影响呢?

再说一句。图画的不错

网友:
我有試過直接用Power supply 給5V控制風扇,風扇可以正常運轉,且調整電壓或是電流均可以控制風扇轉速。

网友:
负载较重时,电机启动电流较大,楼主可以试试把PWM从大到小调整

网友:
7.2k 电阻有必要吗

网友:
拿掉第一階7.2Kohm電阻,風扇依舊不動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