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求指导

楼主:
求各路大神指导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网友:
直流开环工作?
不知道原作者怎么想的。

网友:
楼主发的图片为什么不把放正呢?让大家看的时候自己歪着头?

不知道图中的NET2接到什么地方,如果它是用于切换基准电压的,那么,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比较器。

用运放作比较器,不如直接用比较器来做,相关问题的讨论网上有很多,可以找找。

网友:
[1]
差不多就是个比较器吧,输入信号和R234/R235分压值(设为Vs)相比较,
高于Vs时输出输出近负电源,低于Vs时输出输出近正电源。

[2]
1MΩ给输入提供了一点点偏置,这和调Vs的效果是一样的。

[3]
由于226电容的存在,比较器的输出有个渐变过程,猜想可能是个帮某高倍率慢信号放大器消除Offset的电路,只是输入的510电阻小了点,……但这只是猜测,其他部分的电路没看到不好断言。

网友:
LM358啊。。电路是电压比较器吧。。IS1和IS2是输入电压NET2提供基准。。。只能比较交流信号。。。直流被电容隔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差不多就是个比较器吧,输入信号和R234/R235分压值(设为Vs)相比较,
高于Vs时输出输出近负电源,低 ...

谢谢,已经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