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面的c代码只能进行一次输出

楼主:
下面的c代码中(前面初始化的部分省略了),zeros是我自己定义矩阵结构体的函数,我设置了3个输出,但是每次只能输出"step1"
如果我把UARTStringPut放到zeros里面就能输出"step1"和"step2"了,但是还是不能输出step3。感觉好奇怪啊,有没有大神给我解释下。

(矩阵类的定义和zeros的定义在最下方)

struct _Matrix rowimg;

struct _Matrix theta1;

struct _Matrix theta2;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Black);

        GrRectFill(&sContext,&sRect);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ClrBlue);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g_sFontCm20b);

        zeros(&rowimg,1,400);

        UARTStringPut(UART0_BASE,"step1\n");

        zeros(&theta1,25,401);

       UARTStringPut(UART0_BASE,"step2\n");

        zeros(&theta2,10,26);

        UARTStringPut(UART0_BASE,"step3\n");

附:

struct _Matrix

{

    int m;

    int n;

    float *arr;

};

void zeros(struct _Matrix *m,int a,int b)

{

    int i,j;

          m->m=a;

    m->n=b;

    m->arr = (float *)malloc(m->m * m->n * sizeof(float));

          for(i=0;im;i++)

    {

                          for(j=0;jn;j++)

        {

                                        *(m->arr+i*(m->n)+j)=0;

        }

    }

                return;

}

网友A:
你先自己算算你申请了多少内存,然后你查查手册看看你的芯片有多少内存,看看够不够申请,然后看看你的工程设置,你设置的堆的大小是多少。
还有,你只管malloc,不管free,这是哪个老师教你的。

网友:
好心人帮帮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自己算算你申请了多少内存,然后你查查手册看看你的芯片有多少内存,看看够不够申请,然后看看你的工程 ...

点不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自己算算你申请了多少内存,然后你查查手册看看你的芯片有多少内存,看看够不够申请,然后看看你的工程 ...

用了free之后矩阵的数据不就没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free之后矩阵的数据不就没有了吗

暂且不说free不free的是,我说的前一句话你有没有去落实?
什么软件硬件环境都不说,就整一段程序挑错,谁有那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