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A比较长还是B比较长,你能说出原理吗?

楼主:
到底是A比较长还是B比较长,你能说出原理吗?

网友:
这不是一样长吗

网友A:
总觉得看上去不应该差那么多,要是能暂停就好了,可以量一下长度,
怀疑视频作者为了突出差别,三种情况用了不同大小的“B”

网友:
应该是A和B不在同一个平面导致的吧,视觉问题

网友:
我量了一下,真的是三种情况下的“B”卡片大小不一样,狡猾的作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看上去不应该差那么多,要是能暂停就好了,可以量一下长度,
怀疑视频作者为了突出差别,三种情况用 ...

我觉得前后的对比是因为没有放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
我觉得XPS系列的电脑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前后的对比是因为没有放在一个平面上

那倒也是可能,作者为了扩大误差,不过如果看成是同一平面,量出来还是差了1-2mm

网友:
视频剪辑魔术,视频经过剪辑的,B是换过的,不一样长的,,,

网友:
应该三个b这里不一样。虽然说会因为视觉效果看着长短不一,但哪里差距这么大,明显假的

网友:
400m跑外道比跑内道起跑差了多少

网友:
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比O(∩_∩)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看上去不应该差那么多,要是能暂停就好了,可以量一下长度,
怀疑视频作者为了突出差别,三种情况用 ...

同感,像是处理过

So TM what......?

网友:
从A B叠加可以看出其分别构成的圆半径是一样的,所以明显是在移动中增减了长度~

网友:
应该是不在一个平面上吧

网友:
判断哪个长哪个短,应该要找到各自的圆心,再比较,不能用常规的对齐比较法。

网友:
个人认为,这段视频,可能是作过处理的,或者运用了拍摄技巧,从而导致视觉上的一些错觉。

网友:
我觉得嘛,咱们电工最容易做这个实验了:
打开绘图工具,制作一个元件,封装用同样半径的两个圆弧,外圆弧长度大一些。然后添加到PCB文件中,看看就知道了。
感觉这个视频的关键在于内外弧重叠区域(对比区域)曲率半径一致或者接近,这样两道弧中间的区域才不会显得那么怪异。外弧比内弧长出的部分可以是另外的曲率半径。

另外,这两道弧不一定是圆弧,可能是多道圆弧内切拼接而成的。

网友C:
自己动手剪一下纸就行了嘛。微博上一个网友的答案是这样的:图中摆法让人拿”长“纸条的上边与”短“纸条的下边对比,这样就有长短的错觉。
我剪了一下,感觉还要补充一点,就是他摆的位置,左边边界是在同一直线上的! 这意味着起点不是同一竖直线上!
正确的对比位置

动图中的位置,下面的纸条往右边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剪一下纸就行了嘛。微博上一个网友的答案是这样的:图中摆法让人拿”长“纸条的上边与”短“纸条的 ...

感觉比较靠谱

网友:
一样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