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键盘协议与单片机

楼主:
最近做个东西,通过51单片机, 按一下触摸按键发送一个键盘的编码如键盘的字母A编码是0x01,那么按一下按键发送0x01在电脑上显示字母A.无从下手不知用键盘USB协议还是PS2协议,如果PS2硬件怎么连接呢?求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用的什么接口和电脑连接,用PS2简单些

网友A:
前提是你电脑上要有ps2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你电脑上要有ps2接口。

有的啊,PS2网上有视频能好学点,但是USB协议的视频没有不知道该用哪种协议?

网友:
avr有开源的键盘,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B:
不明白楼主要的什么效果,是要用单片机当作电脑键盘使用还是只是想让单片机发送按键编码?如果要当作电脑键盘,先要确定单片机通过什么的接口连接电脑通信才能确定要使用什么协议,如果使用USB接口就选择USB协议,要是选择用PS2就用PS2的协议,如果要发送按键编码,那就用串口跟电脑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楼主要的什么效果,是要用单片机当作电脑键盘使用还是只是想让单片机发送按键编码?如果要当作电脑键 ...

是要用单片机当作电脑键盘,按单片机板上的一个触摸按键,在电脑上就显示键盘上的字母。用PS2协议。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触摸按键有一个输出端,PS2有一个数据一个时钟端这怎么连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要用单片机当作电脑键盘,按单片机板上的一个触摸按键,在电脑上就显示键盘上的字母。用PS2协议。但是 ...

ps2的协议和接口定义网上就有

网友:
就是用单片机主板作为设备模拟键盘输入喽,这个用USB就是把单片机配置为HID设备,类型选键盘就行

网友:
看上去楼主初学还是不建议用USB的
51的话PS2就好,百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