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求教关于MSP430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使用MSP430F5438A的最小系统板。编译器用的是CCS6.0.1。用CCS做MSP430的硬件仿真,是不是要CCS仿真器,但是某宝上没有支持MSP430的CCS仿真器,求教 怎么解决。还有我用过IAR  for MSP430 版本是5.3的,驱动是MSP-FET430UIF-VCP(COM3);编译没问题,驱动正常,但是烧录的时候,弹出对话框:The firmware on the TI USB FET does not match this software version.Do you want to update the firmware?是(Y)   否(N)  点是 程序就未响应,然后就卡死了。看了网上的解决方案,也没头绪。求大神指教

网友:
仿真器是MSP430-FET430UIF

网友A:
下载个低版本的IAR用?

网友B:
你的这个情况应该属于TI USB FET 的firmware的版本低于IAR软件的版本,firmware我之前有看过个帖子,别人升级后又降级。firmware最好别升。要不就下载个别的低有点版本的iar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情况应该属于TI USB FET 的firmware的版本低于IAR软件的版本,firmware我之前有看过个帖子,别人升 ...

IAR5.3还算高了? 那要下IAR几啊?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低版本的IAR用?

5.3应该算低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AR5.3还算高了? 那要下IAR几啊?5.0

他那个错误的提示是这样的意思哦,我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那个错误的提示是这样的意思哦,我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好的,谢谢了

网友:
我在想,你用啥在下载??还有仿真器会不支持ccs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情况应该属于TI USB FET 的firmware的版本低于IAR软件的版本,firmware我之前有看过个帖子,别人升 ...

不升你就每次下载都点一次no,烦死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升你就每次下载都点一次no,烦死你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升级喽

网友:
固件升级,呵呵。我暂时还没碰到,哈哈

网友:
我用5.5的,应该挺新了吧

网友:
IAR那个,可以下载个驱动精灵试试,我记得我以前用过可以

网友:
淘宝有里很多呀,一搜就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