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EBENCH得意之作】LM3478-12V升压电源设计制作

楼主:
                              【我的WEBENCH得意之作】之LM3478-12V升压电源设计制作
                                          从WEBENCH理论设计到实际应用的过程:
一、WEBENCH 设计过程:

1.设计生成的优化及原理图(参数:VinMin=4.0V、VinMax=6.0.0V、Vout=12.0V、Iout=0.5A)

2.仿真及热仿真图:

3.导出文件Altiumdesigner格式的 原理图及PCB。

4. Altium designer软件打开的原理图及PCB。

5.由于元件封装库里面没有对应的器件,故自己重新按照生成的原理图画新的原理图和PCB布局如下:(LM3478的3引脚为反馈引脚,故电路中R5设置为可调电阻,用于调整输出电压)

画LM3478原理图

6.根据文档提供的资料和尺寸画LM3478引脚封装图

7.画出LM3478封装之后先打印出实际的封装引脚图,对比正确之后才继续下一步,不然引脚间距不合适的话,后面的就涉及到很多麻烦的事情:

实际原件和打印封装图:

8..进一步完善原理图和PCB:

9..PCB布局

10.最终打印的PCB预览图:

二、实际电路制作过程:
1.PCB打印:

2.曝光后显影:

3.显影完成:

4.盐酸腐蚀掉多余的铜:
5.腐蚀完成:

6.打孔

7.芯片较小,先焊接LM3478芯片

8.贴片元件的焊接:

9.直插元件焊接:

10.焊接基本完成时先测试芯片是否正常,确保正常之后才将电感和MOS管焊接上去:

11.根据电路原理和文档资料可知:LM3478的第6引脚DR将输出PWM控制MOS管的开通和关闭、第3引脚FB为反馈引脚:故测量DPPWM输出以及反馈引脚电压是否正常,以确保芯片的正常工作,之后再接上电感和MOS管。

15.示波器测试PWM输出波形正常:

17.下面为调节电位器调节升压电压值的过程图:(最前面的是输入电压测量值,后面的输出电压测量值,示波器测量第6引脚:DR 的控制输出波形及频率)
17.输入4.9V升压到7.35V

18.输入4.84V升压到8.83V

19.输入4.8V升压到10.17V

20.升压过程中DR引脚输出的PWM的波形占空和频率会随之改变:

21.升压调节可以升压到25V甚至更大(40V以下),但是电源是输入电压会跟着有所下降(有可能是和输入电源的功率较小有关);

最后看下实际制作的实物:
22.正面测试图:
23.背面照片:
24.整体作品设计:

三、结果对比与结论:
本次设计在没有大功率的输入电源情况下,电压升压的过程中,输入电源的电压会有所下降,是由于输入电源的功率较小。电路的升压正常,调价反馈电压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
实际电路的和理论仿真的电路参数有差别。
原因有:
1.实际制作的电子元器件本省的误差
2.实际电路的PCB布局影响
3.测量本身存在的误差。
4……
调压过程视频(手机像素太低,效果不好):

下面是此次设计涉及到的文件:
1.WEBEMCH 设计生成报告:
2.LM3478资料:
3.我的本次设计原理图和PCB(Altium Designer格式):

网友:
Cool

So TM what......?

网友:
可以带多大负载?

网友:
你好,能不能弄个电路框图??

网友A:
原理图下载下来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下载下来打不开??

让技术处理了一下,你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下载下来打不开??

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下载下来打不开??

可以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