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PIC程序仿真,protues没反应

楼主:
最近在学PIC,写了一个超级简单的程序,但是仿真没有反应,求大神指点。

程序、仿真如下图

网友A:
帮顶一下,不过建议楼主学单片机还是通过开发板直接学

仿真毕竟是仿真

网友:
程序加进去没

网友B:
纵观此图没有一个高电平,这是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纵观此图没有一个高电平,这是为何

程序加进去了。就是没反应。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买个开发板,实物操作,更有效果。里面的例程,对学习也很有帮助。

网友:
不介意的话吧工程和代码都发上来让别人分析下

网友D:
你的MCLR接地了,芯片处于复位状态,程序就不会运行的。

网友:
PIC程序仿真protues吃吗,,,还真没有注意过

网友E:
是的MCLR接地处于复位状态了,将R1改接到VCC吧, 还有很重要的配置字你设定了吗?

网友:
把MCLR改成接电源就可以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一下,不过建议楼主学单片机还是通过开发板直接学

仿真毕竟是仿真

公司有个板子,但是程序烧写上遇到了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买个开发板,实物操作,更有效果。里面的例程,对学习也很有帮助。

好的,谢谢,我会去买个来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MCLR接地了,芯片处于复位状态,程序就不会运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的MCLR接地处于复位状态了,将R1改接到VCC吧, 还有很重要的配置字你设定了吗?

我还不太会写配置字,但是我仿真的时候,没有配置字也可以运行。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不太会写配置字,但是我仿真的时候,没有配置字也可以运行。怎么回事/?

默认配置是可以运行的,但是有时会影响到一些功能。比如允许JTAG口会影响ADC和串口,仿真口的选择,还有硬件看门狗的设置等等。

网友:
protues不靠谱,还是用实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