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on labs 接收数据的问题

楼主:
如题,emberIncomingMessageHandler(EmberIncomingMessageType type, EmberApsFrame *apsFrame,   EmberMessageBuffer message);

怎么接收不到数据呢?

       在接收的时候 (type, apsFrame, message)三个参数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这个太细致了,这个的芯片可能也很少用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细致了,这个的芯片可能也很少用到吧

目前公司是准备这个芯片的开发,发送和接收都已经解决是自己进入了误区,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细致了,这个的芯片可能也很少用到吧

恩,我们公司也有一个项目是用这个芯片做的。
我当前在学习Zigbee相关知识,一起交流一下哈。
我的邮箱是:72871981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我们公司也有一个项目是用这个芯片做的。
我当前在学习Zigbee相关知识,一起交流一下哈。
我的邮箱 ...

请教一下,在协议中:
ZigBee Device Objects are applications which employ network and application support layer primitives to implement ZigBee End Devices, ZigBee Routers, and ZigBee Coordinators.
这个ZDO怎么理解呢?我之前理解成Zigbee的终端设备,但是感觉不对。
另外Endpoint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希望不吝指教哈

网友:
silab的zigbee好像是收购ember的。

网友:
ZDO(ZigBee Device Object) ZigBee设备对象
ZigBee设备对象(ZDO)是驻留于应用层(APL)的一种应用解决方案,它位于ZigBee协议栈的应用支持子层(APS)之上。ZDO负责初始化应用支持子层(APS)、网络层(NWK)、安全服务提供模块(SSP)及非1~240端点应用的任何其他ZigBee设备层;另外ZDO还负责从终端应用收集配置信息来实现设备和服务发现、安全管理、网络管理、绑定管理和节点管理功能。[1]
ZDO是一种应用,它利用网络层和应用支持子层的服务来实现协调器,路由器和终端设备其中之一个设备角 色
定义设备在网络中的角色
发现网络中的设备和他们的应用,初始化和响应绑定请求
实现相关的安全任务
ZDO 在APL层,这个层包括 应用程序框架,ZIGBEE设备对象,应用支持子层 三个组成部分
应用程序框架提供了一个的环境,应用程序对象是这里的主人
ZDO 就是跟ZIGBEE网络中设备相关的应用程序,设备角色定义,设备发现 绑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