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如何产生有限个脉冲数量的PWM波

楼主:
  现在想用MSP430产生PWM波来控制步进电机转动一定圈数,使用计数器来控制产生脉冲的数量吗?   有例程更好        大神们求助啊~

网友:
int i=0;
for(i,i<8,i++)
{
A B A' B'或A AB B BA' A' A'B' B' B'A (根据具体电机相数以及你想要的细分方式给脉冲)
}

网友:
如果你用定时器A产生PWM波形的话,那么CCR0就是脉冲周期,CCR1/CCR2就是脉宽。于是你可以在定时器到达CCR0的时候触发中断,再在中断中计数,到达指定的数量之后关闭PWM输出即可。

网友:
for 循环,while改成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