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EBENCH得意之作】CPU电源的设计

楼主:
一、设计目的
对于数字电路的电源,标称值曾为5V,现在仍然沿用。在很多设备的电源中,5V是少不了的电源。单片机进入本世纪后,3.3V成为常用“标称”电压,并且,为了进一步降低功耗,开发了2.2V、1.8V、1.2V电压等的内核。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如果使用线性稳压电源,将5V降为所需电压,那么,原本为了降低功耗的低压内核的应用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使用开关稳压电源,将是最恰当的方案。
效率比较(5V电压作为供电电源):

输出电压

3.3V
2.5V
1.5V
线性稳压效率(%)
由此可见,使用开关稳压电源,将对系统功耗的降低有很大益处。
二、器件选择
一般用于控制的低档单片机,其耗电从几毫安到数十毫安;对于中档单片机,耗电一般在200mA以下;再高档一些的芯片,电流虽然大了一些,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它们都会将IO口电源、内核电源分开提供。
对于以上现象,并考虑到留一定余量,选择200mA左右是比较恰当的。相对应TI的开关电源芯片有很多,如LM3670、LMR10515、TPS62200等很多适宜芯片。这里因手里有TPS62200这款,它的开关频率达1.25MHz,可以有更小体积的电感。因此用它来设计CPU电源。
三、手工设计与WEBENCH设计的比较
对于电路拓朴及元件参数,按照TPS62200手册中那样设计,如手册第13页中介绍。但计算过程复杂,容易出现计算错误,随放弃之。
1对于WEBENCH,有对应的TPS62200器件,并且在该器件页面可以直接进入WEBENCH设计。
2在这里,填入相应的参数,点“Open Design”.
3进入WEBENCH后,可以修改电路图及电路参数,对电路的设计进行仿真等,相关问题可参见WEBENCH说明或此类帖子。此问题从略。这里给出设计的电路图:
4Exprot
此方法可以输出设计文件,如PCB、原理图。
输出格式中,没有可以用PDS直接打开的文件格式,可以参照上一篇文章中的方法将其它格式文件导入。
这是PADS打开的电路图文件:
5、实物:
经查看,这个设计没有PCB文件。因为它的电路很简单,自己画PCB也不用费太大的事。这是画的PCB文件:
这是铺地后的效果:
这是仅作电源试验用的安装上元件后的PCB板:

今天把它的设计过程帖上来,明天再把测试结果放上来

-----------------------待续

网友:
今天在做测试,更改了输出电压,同时在3.3V、1.2V输出,不同负载情况下的波纹情况,并保存了波形。

可悲的是,我使用的是16G的U盘,原来制作成可启动的。当我存储后在电脑上打开它时,没有发现原来存储的波形文件,我的启动盘也不能启动了。

在使用RIGOL 1102时,还发现个问题:我在调出机器内部的波形后,在这个界面插入了U盘,------   示波器死机了!!

6、测试波形

后来又测量的波形,只在3.3V下的结果:

7、总结体会

(1) WEBENCH设计速度快,不需要作计算、验证等,结果准确无误,只需要将条件或要求填入对应框内,点击“打开设计”一键完成。非常方便。

不仅如此,WEBENCH还提供了各种输出文件,可以将整个文件以PDF形式输出存档;可以提供EDA文件(电路图、PCB)以加入整个电路设计中,

给设计带来极大的方便。

(2)、WEBENCH设计的电路合理,参数适当、性能高超。按WEBENCH设计的结果,除特别特殊的情况需要作小的修改外,基本不需要作任何修改即可直接使用设计结果。按照设计中提供的BOM组装后,性能完全达到设计要求。

   而且,它提供了仿真等功能,更直观地掌握设计情况。

(3)TPS62200这颗IC在设计时,如果输出2V以下,则很正常,如果按3.3V输出设计,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说明它的相位余度不够,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现象。

在实际调试时,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就分压电阻的选取,实验时曾让其输出1.2V,结果波纹非常小,性能非常好, -----测试的 图片因为没有存在好而丢失 --遗憾!

在3.3V输出调试时,曾出现有低频波纹,这个小组纹较大,频率约数KHz,对输出滤波电容、反馈电容调试,最后达到稳定输出。

网友:
这芯片成本也不低呀,更适合那些对体积敏感的产品吧。

网友:
很详细,不错啊,还做了电路板测试!期待版主的后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