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频信号一分二分配器原理,有原理图

楼主:
1.电感L2,L3功能和作用是什么啊?

2.如果输入射频信号的功率为0dbm,理论上一分二的信号分配器两输出端口的信号功率应为多少?

3.如两信号输出端口的幅度差异大,应调整图中那些器件参数

网友:
我感觉电感L2,L3是反馈作用,毕竟接在输入和输出端
输入信号0dbm,就是1mw。那么理论上功率守恒,两个输出端应该各为0.5mw
第三个感觉应该调整L4使上下对称